[STM32C0] PWM输出占空比不稳定,像是被什么干扰

楼主(2025-10-17):
用TIM1做PWM输出,频率固定,但占空比偶尔抖动几百个ns,示波器上看得很明显。主频没变,DMA也没开。不知道是不是同步更新寄存器时序有问题。

网友A:
加个硬件低通滤波电路也能掩盖掉小抖动。

网友B:
我猜是你更新寄存器的时机不在影子寄存器同步点上。

网友C:
可以尝试开启ARR预装载模式,减少更新瞬间干扰。

网友D:
你有别的中断操作同一个定时器吗?

网友E:
C0系列内部时钟精度一般,可能和系统时钟源有关系。

楼主:
也可能是电源纹波影响定时器计数。

网友F:
我以前遇过,是PWM输出口附近走线串扰。

网友G:
可以用另一个定时器试试,确认是不是硬件干扰。

网友H:
有时候HAL库自动刷新机制会导致轻微跳变。

网友I:
在更新CCR时加临界区保护看看效果。

网友J:
即使未开 DMA,其他中断或总线操作可能短暂阻塞定时器寄存器的更新

网友J:
若修改操作发生在 PWM 周期中途,会导致当前周期的占空比被 “截断”,表现为 ns 级抖动。

网友K:
也可能是电源纹波影响定时器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