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通信偶发丢帧,怀疑是仲裁阶段出错

楼主(2025-10-17):
CAN FD通信时,偶尔有几帧接收不到,但总线没报错灯。逻辑分析仪看仲裁阶段有重发痕迹,不确定是不是位同步的问题。布线不长,终端电阻也正常。

网友A:
我试过在波特率稍降一点就稳定多了,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B:
有可能是两个节点的采样点配置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C:
我建议把时序参数重新算一遍再测。

网友D:
G4的CAN模块挺可靠的,一般是外部电气问题。

网友E:
仲裁冲突正常,但丢帧不该出现。

网友F:
是不是中断优先级太低,没来得及取走帧?

楼主:
FD模式下的TDC参数也可能影响同步。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CAN收发器?型号有些兼容性问题。

网友H:
抓一下ACK段看看是不是被拉低失败。

网友I:
也可能是发送缓冲区溢出,检查一下TX FIFO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