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Flash写入有时失败,感觉像写保护自己打开了

楼主(2025-10-17):
程序里定期写Flash保存参数,大部分时间正常,但有时HAL返回写保护错误。没有修改Option Byte,掉电也没发生。不确定是不是写入时有中断干扰。

网友A:
L4的Flash很挑写入节奏,最好不要频繁擦写。

网友B:
L4系列Flash操作时必须禁止中断,你试过了吗?

网友C:
我以前写日志也遇到这个,关中断后就没问题。

网友D:
是不是低功耗模式切换时触发了写保护?

网友E:
可以读一下FLASH_SR寄存器看看具体哪位触发。

网友F:
有时Flash没完全解锁,连续写会失败。

网友G:
掉电没发生但电压瞬降也会触发保护。

楼主:
检查下写地址是不是偶数对齐。

网友H:
我建议写入前后加一点延时,有助于稳定。

网友I:
如果是内部看门狗重启时触发,那肯定是时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