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2C通信明明接线对,但偶尔主机挂死在BUSY

楼主(2025-10-17):
I2C读EEPROM时,偶发BUSY一直为1,重启才能恢复。用示波器看SCL和SDA都正常回到高电平。感觉像内部状态机卡死。

网友A:
F0的I2C确实有点“脾气”,我也被折腾过。

网友B:
F0系列I2C偶尔会锁总线,我加了超时检测来恢复。

网友C:
可以试试软件复位I2C模块的那种方法。

网友D:
我遇过是EEPROM没及时释放总线导致的。

网友E:
你用的HAL库还是LL?HAL有时候处理不彻底。

网友F:
SDA、SCL上拉阻值多少?太大也会拖慢释放。

网友G:
在BUSY卡死时,读I2C_ISR看看具体状态位。

网友H:
加一个总线恢复函数,每次初始化前拉几下线。

楼主:
有的EEPROM在写入时会拉低SDA好几ms。

网友I:
我后来改成用DMA传输后反而没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