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RTC时间偶尔漂移几秒,不知道是不是LSE不稳

楼主(2025-10-17):
RTC运行几天后发现时间慢了几秒,用的是32.768kHz晶振,外部电容按推荐值焊的。怀疑是LSE晶体负载没匹配好,但不知道怎么验证。

网友A:
加个罩子防风也能略微改善温漂。

网友B:
可以量一下LSE两脚的波形幅度和频率。

网友C:
L0系列RTC挺精准的,漂几秒说明晶振可能选型不对。

网友D:
我建议换个12.5pF负载的晶体试试。

网友E:
温度变化大吗?LSE对温度挺敏感的。

网友F:
可以打开RTC校准寄存器微调频率。

网友G:
有些板子上寄生电容太大,导致频率偏低。

网友H:
测量时注意不要用示波器探头直接接上,会影响频率。

网友I:
我有块板子也是这样,换成Fox晶振就准多了。

楼主:
你可以先测下电流,看看LSE振荡器是不是起振弱。

网友J:
几天才慢几秒,很ok了,按照20ppm算,一天差不多就接近2s了

网友K:
晶振可能选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