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UART串口偶尔输出乱码,像是波特率跑偏

楼主(2025-10-17):
系统运行久了后UART打印会出现乱码,重启后又恢复。感觉像时钟校准跑掉了,但我用的是外部晶振。怀疑是串口缓冲区或者DMA状态出错。

楼主:
乱码问题真烦,我一般加看门狗强制重启来兜底。

网友A:
我之前调G0串口也遇过,结果是DMA没复位干净。

网友B:
你可以在出错时读取USART_ISR寄存器看看。

网友C:
是不是有别的任务抢占CPU太久导致发缓冲超时?

网友D:
也可能是晶振震荡电路偶发失锁。

网友E:
我建议在波特率误差范围内重新算一下设定值。

网友F:
有可能是电源噪声影响时钟,特别是USB共线的时候。

网友G:
加个打印CRC校验看看是不是数据本身没问题。

网友H:
G0的USART FIFO有时候会卡,可以手动flush一下。

网友I:
是不是用了低功耗模式?唤醒时UART时钟会短暂停。

网友J:
这种情况大概率和你的软件处理有关系,也就是软件设计缺陷。

网友K:
仔细检查一下软件的逻辑,一般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L:
软件处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