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无线充电鉴权芯片 CIU98_B 系列,如何通过硬件设计满足车载极端环境需求?

楼主(2025-10-19):
无线充电鉴权芯片 CIU98_B 系列,如何通过硬件设计满足车载极端环境及 10 年以上生命周期需求?

网友A:
除了封装技术,电路设计上也需要考虑到抗干扰和电源管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封装技术,电路设计上也需要考虑到抗干扰和电源管理

先要看看这颗芯片本身自己能不能满足需求

网友C:
为了满足10年以上的生命周期需求,可以采用高可靠性的电子元件

网友D:
适配极端温域与宽电压,应对车载电气波动

网友E:
为了满足10年以上的生命周期需求,CIU98_B系列芯片需要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和长期稳定性测试

网友F:
车载环境温度差异极大,芯片硬件设计将工作温度范围覆盖至 - 40℃~125℃,可从容应对冬季严寒、夏季暴晒以及发动机舱附近的高温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