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C语言基础

楼主(2025-10-17):
C语言变量类型和数据范围有C语言基础的朋友可以不看或简单看一下。
什么是变量?变量自然和常量是相对的。常量就是1、2、3、4.5、10.6…等已经确定的数据或字符(串),而变量则跟中小学阶段方程式中的a,b,c……x,y,z是一样,它可以是1,也可以让它是2,或者任何其他数字。
以前数学里边有的正数、负数、整数和小数可以是无穷的。但在计算机系统中由于内部空间的限制,在C语言里,除名字和数学里学的不一样外,还对数据范围也进行了一定限制。在C语言中数据基本类型分为字符型、整型、长整型以及浮点型,它们的数值范围不一。并且C51中的数据范围和常规计算机平台的略有不同,以后可能在其他单片机中又会有些不一样,这都是单片机硬件属性决定的,这点大家不用死记,做个了解,以后编程时多注意一下就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我们平时编程的时候也要考虑合理使用数据类型,为变量合理分配数据类型一个可以避免数据超限,另外也可以节约内存空间。优化程序的时候也应考虑数据类型的合理合规。
C51数据类型和范围查看下图:

C51数据类型和范围
C语言基本运算符简介和小学学习数学时的加、减、乘、除等运算符号一样,在C语言中也包含这些运算,但是有些表达方法不一样,并且还有其他额外的一些运算符号。在C语言编程中,加、减、乘、除和取余数的符号分别是:+、-、*、/、%。此外,C语言中还有额外的两个运算符++和--,它们的用法是一样的,一个是自加1,一个是自减1,以上的运算符称为算术运算符,它的具体功能如下:

C语言算术运算符
与数学中的关系运算符一样,C语言中也有关系运算符只是他们的写法你不一定认识,比如>,<,<=,>=,==,!=,它们的具体使用说明如下:

C语言关系运算符
C语言中还有逻辑运算符比如&&,||,!,

C语言逻辑运算符
因为计算机是使用二进制,所以C语言中还有位运算符,使用说明如下:

C语言位运算符
以上很多运算符你之前可能都只见过符号不认识含义,在C语言中未来编程方便还有许多赋值运算符。你可能想到=,但还有+=,-=,*=,/=等等,更多你没讲过的,一起来看看:

C语言赋值运算符
还有一些用的多的,又是初学者很容易搞混的运算符,如下:

需要注意的运算符
因为内容比较多,我们在这一节就先简单了解,后面编程具体使用时再详细介绍。和数学中的运算符具有优先顺序一样C语言中的运算符也有优先顺序,他和数学中的运算符优先级差不多,但因为多了很多,我们平时编程时需要记住它们的优先顺序,否则结果可能不如你意,当然我们在不清楚的情况下使用括号来限定运算范围是很好的习惯,现在我们看一下C语言中的运算符优先级:

C语言运算符优先级

网友A:
C语言是嵌入式开发的基石

网友B:
《C Primer Plus》(基础语法)

网友C:
代码尽量精简,重复逻辑用函数封装

网友D:
基础语法是工具,而结合硬件特性的优化和容错设计才是关键。

网友E:
C语言基础核心

网友F:
变量定义必须先定义后使用

网友G:
结构体:由不同类型的数据项组合而成的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

网友H:
语法规范

网友I:
局部变量优先于全局变量,静态变量仅首次调用初始化

网友I:
C语言基础包含程序结构、数据类型、控制流和函数四大模块

网友J:
嵌入式C语言必须注意的事项

网友K:
8/16 位单片机无硬件浮点单元,float运算靠软件模拟,耗时且占资源

网友L:
1. 数据类型与变量
基本数据类型:
整数类型:char(1 字节)、short(2 字节)、int(2/4 字节,取决于编译器)、long(4 字节)、long long(8 字节),带unsigned修饰为无符号类型(仅正数)。
浮点类型:float(4 字节)、double(8 字节),但嵌入式场景(如 8 位单片机)慎用(运算效率低,占用资源多)。
变量定义:类型 变量名 = 初始值;(如unsigned char led_state = 0;)。
注意:嵌入式中需根据硬件位数选择类型(如 8 位单片机优先用unsigned char,避免int浪费空间)。
2. 运算符与表达式
算术运算符:+、-、*、/、%(取余,仅用于整数)。
关系运算符:>、<、==、!=、>=、<=(返回 1 真 / 0 假)。
逻辑运算符:&&(与)、||(或)、!(非)。
位运算符:&(与)、|(或)、^(异或)、~(取反)、<<(左移)、>>(右移)—— 嵌入式核心,用于操作硬件寄存器(如 GPIO 置位 / 清零:P1 |= (1<<0);)。

网友B:
通过掌握数据类型、位操作、指针等基础,结合中断管理、内存优化等技巧,可以编写出高效、可靠的嵌入式代码。

网友M:
用Keil调试观察内存变化

网友:
C语言是单片机编程的核心语言,其简洁高效的特性使其成为嵌入式开发的首选。

网友N(2025-11-16):
C语言基础核心要点

网友O:
嵌入式中避免依赖 “未定义行为”

网友P:
感谢分享C51的数据类型和范围,这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Q:
学C语言,既要懂语法规则,也要会用它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R(2025-12-16):
volatile关键词确保编译器知道变量可能会在程序运行中改变,避免对变量进行不必要的优化。

网友S:
了解C语言的基础,包括变量、数据类型、运算符、控制结构等。这些是编写单片机程序的基础。

网友T:
谢谢分享,对于C51的数据类型和范围,确实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平台来调整,这个提醒很及时。

网友U:
这些基本的运算符和它们的优先级对于编程来说太重要了

网友V:
学C语言,既要打好语法基础,又要结合实际应用练手。

网友W:
中断服务要高效,仅记事不拖延,算计输出后它再干。

网友S:
单片机RAM容量有限,大数组会占用过多资源,尽量用动态分配或优化数组。

网友X(2026-01-16):
结构体就像是一个小盒子,可以装不同类型的东西,比如文字、数字等,用来方便地处理和存储相关信息。

网友Y:
延时函数在编译优化过程中可能会失效,所以要关闭编译器的相应优化选项。

网友Z:
搞单片机,光懂语法不行,还得会根据硬件特性优化代码,做好容错处理。

网友AA:
直接操作寄存器风险大,用库函数更稳妥,方便调试和维护。

网友AB:
C 语言是结构化编程语言,核心包含数据类型、变量、流程控制、函数、指针,兼具底层操作能力与高效性,是嵌入式开发等领域的基础。

网友AC:
单片机内存有限,RAM小,大数组会消耗过多资源,影响系统性能。

网友AD:
不同数据类型数值范围不同,字符型范围较小,浮点型范围更广。

网友AE:
局部变量在函数调用前未初始化,使用时可能得到随机值,需在函数内初始化或使用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