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 LDO 模式和 DC-DC 模式下,NuMicro® M2354 的功耗表现分别是多少?

楼主(2025-10-17):
在 LDO 模式和 DC-DC 模式下,NuMicro® M2354 的功耗表现分别是多少?

网友A:
NuMicro® M2354 在 LDO 模式下,工作电流约 3.6mA(核心运行时),待机电流低至 0.6μA;DC-DC 模式下,工作电流约 2.8mA(核心运行时),待机电流约 0.5μA。DC-DC 模式转换效率更高,适合对功耗敏感的场景,LDO 模式则在低噪声需求时更优。

网友B(2025-11-17):
NuMicro® M2354 在 LDO 模式下,核心电压 1.2V 时,工作电流约 3.5mA(典型值);DC-DC 模式下,相同核心电压,工作电流低至 2.5mA(典型值)。DC-DC 模式通过高效电源转换降低功耗,更适合电池供电场景,LDO 模式则在噪声敏感场景平衡性能与功耗。

网友C:
NuMicro® M2354 在 LDO 模式下,核心运行电流约 30μA/MHz,深度休眠模式低至 0.5μA;DC-DC 模式下,核心运行电流约 22μA/MHz,深度休眠模式可低至 0.4μA。DC-DC 模式转换效率更高,适合对功耗敏感的物联网低功耗场景。

网友D(2025-12-23):
DCDC模式其功耗为 39.6μA/MHz,满频 96MHz 运行时功耗约为 3.80mA

网友E:
NuMicro® M2354 在正常运行模式下,LDO 模式与 DC - DC 模式的功耗有着明确且固定的参数,你去看手册呗

网友F:
LDO 供电模式,功耗为 89.3μA/MHz,该模式下供电稳定性较强,适合对供电波动敏感、对功耗要求并非极致苛刻的场景。

网友G:
DC - DC 供电模式,功耗为 39.6μA/MHz,相比 LDO 模式功耗大幅降低,这一低功耗特性使其能很好适配服务器 RoT、智能电表、物联网等依赖电池或太阳能供电、对功耗控制要求高的场景。

网友H:
该芯片还具备出色的低功耗掉电模式作为补充,比如待机掉电模式消耗电流小于 2μA,无 VBAT 的深层掉电模式耗电更可小于 0.1μA

网友I:
这个不知道,但是一般手册上都会有的

网友J:
你可以自己通过官方的例程跑一下看看的

网友K:
一般来说是不是芯片文档里会有这个啊

网友L:
可以看看官方的介绍,估计上面是有相关的内容的

网友I:
这个好像功耗很低的样子

网友M:
新唐 M2354 功耗如下:正常运行 LDO 模式 89.3μA/MHz、DC‑DC 模式 39.6μA/MHz;空闲运行 LDO 31.5μA/MHz、DC‑DC 14.3μA/MHz;深度掉电无 VBAT<0.1μA,带 80 字节 RTC 数据保留<0.5μA,适配电池供电物联网场景。

网友N:
不同工作模式下,功耗也有所不同,如空闲运行模式(Idle Run mode)下,LDO 模式功耗为 31.5 μA/MHz,DC-DC 模式功耗为 14.3 μA/MHz。

网友O:
DC-DC模式下,NuMicro® M2354的功耗会稍高一些,因为涉及到开关损耗

网友P:
NuMicro® M2354 在 LDO 模式下,工作电流约 3.6mA(核心运行时),待机电流低至 0.6μA

网友Q:
DC-DC模式下,NuMicro® M2354的功耗会稍高一些,因为它需要通过开关元件进行电压转换,效率略低于LDO模式

网友R:
核心电压 1.2V 时,工作电流约 3.5mA(典型值

网友S:
LDO 模式        89.3 μA/MHz
DC-DC 模式        39.6 μA/MHz

网友:
供电模式        功耗
LDO 模式        89.3 μA/MHz
DC-DC 模式        39.6 μA/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