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编程思维

楼主(2025-10-18):
到底该怎么做我们才能够具备项目开发能力呢?那就不得不说我们应该要掌握的单片机编程思维了,编程思想就像房子的框架,或者人的骨骼,框架结构就决定了房子的外观形状,骨骼确定了人的形态大小。单片机编程思维也一样,它决定了程序的效率,可读性和可移植性。那单片机编程思维需要掌握哪些内容呢?前面我们有点出,但没做具体说明,并且不同的人对这此都有不一样的说法,它更多的是受一个人的编程习惯所影响。在我看来单片机开发需要具备的思维首先是模块化,然后就是多任务化,再有就是面向对象化。当然这几种编编程思维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一定就有时间顺序,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往往都会同时存在于我的代码中,这些编程思维更像是相互协同的一种编程习惯。当你形成自己的编程思维之后对此肯定也会有自己的认识。
这里先推荐一本书给大家——《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理解起来需要多花费一些时间,但我还是强烈推荐这本书,希望各位在初学阶段能都形成良好的编程风格。关于编程习惯的参考资料还可以读一读《华为C编程规范和范例》,另外华为的其他一些相关资料也是值得一读的,比如,PCB设计规范,EMC指南等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会看的更远,所以有时间都可以看一看。当然提升编程能力更重要的是动手,要敢于试错,如果时间允许多看看网络上的开源项目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优秀的开源项目被全世界的开发者盯着看,该规范的都规范了,总比自己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代码好看吧。
模块化编程模块化编程是开发者首先会掌握的一种编程思想,就像前面我们多次提到的把一些特定功能的代码大打包成一个函数,这么一来以后在其他项目中就可以通过复制、粘贴轻松的移植了。这就是最简单的模块化思想了,当然如果要规范一点的话我们需要在函数前做一些必要的注释说明,方便自己日后重新使用这段代码时能很快就可以知道代码的功能。比如下面这段代码:
/*
***********************************************
* 函数名:led_display
* 描   述:****
* 输   入:****
* 输   出:****
* 返   回:****
* 调   用:****
* 备   注:****
************************************************
*/
void led_display(uint16_t duty ,uint8_t up_rate,uint8_t down_rate)
{
    ****
}
当然也可以不用写这么多注释,注释内容只要能保证可以看懂函数的意思就行,内容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确定,比如你也可以这样些:
/**
  * [url=/u/brief]@brief[/url]   :****
  * @param : ****
  * @retval  : ****
**/
甚至你也可以直接就用一句注释说明,比如:
/*    ****   */
或者直接
// ****

只要能保证可以一眼看懂你的说明就行,当然最好是自形成一个统一的格式注释格式,让程序看起来更加美观大方,以后别人读你的程序心情也会好很多,毕竟项目开发不一定是你一个人完成特别是互联网项目,比如一个大型项目就涉及到前端开发者,后端开发者,移动端(或桌面端)开发者,甚至还需要测试人员配合,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每个人都需要看你的代码但至少会有人来跟你协同完成应用功能。所以很多公司都会规定注释规范或编程规范。
平时编程时除了善于打包函数将程序模块化,但项目中很多时候我们的程序不止是几个函数,我们项目可能使用了大量的外设,程序中需要大量的函数来完成功能,这时候如果只是打包函数,我们的代码也会变得非常庞大,如果一个文件里面有几千甚至上万行代码,你日后维护起来是不是会崩溃,可能找一个bug都能找半天,这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办呢?其实C语言库文件就已经告诉我们做法了,当然其他语言也是一样。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分文件打包程序,就是将相同功能或控制同一个外设的代码放在同一个文件里进行模块化,这样做是不是比单纯使用的函数会更有优势,以后我们如果要重复使用这些代码都不用在代码中查找这些函数的了,直接将整个文件拷贝就可以了,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是怎么实现的。

以上图片中展示的就是这种模块化的做法,在项目中将不同作用的代码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下,将不同模块的代码放在不同的***.c文件里面,这样后续修改,调试,移植代码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那这种做法是怎么实现的呢,之前我们在介绍C语言文件时说过C语言文件主要有两种,即.c和.h文件,.c文件我们称它问源文件,.h文件我们称为头文件,在源文件中我们存放各种变量或功能函数的定义等内容,在头文件中声明对应的变量、函数或宏定义等等,所以一般情况下源文件和头文件都是成对出现的。若某个文件需要使用另一个文件中定义的函数时就在该文件头部添加另一个文件对应的头文件,这样就可以实现各部模块程序相互调用了。通过源文件和头文件分离,当你遇到有一些代码文件你不想给别人知道,但又要发布给别人,这种情况下也有对应的处理办法,具体的做法我们后面再介绍。
一般情况下在不同的源文件中我们也会像之前些函数一样对该文件做一些注释描述,比如:
  1. /**** (C) COPYRIGHT  *********
  2. * 文件名   :****
  3. * 描述      :****
  4. * 操作系统 :****
  5. * 软件平台 :****
  6. * 硬件基础 :****
  7. * 库版本    :****
  8. * 作者       :****
  9. * 版本编号 :****
  10. * 修改时间 :****
  11. * 修改说明 :****
  12. **********************************/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写这么多内容,以你能看懂为准。多任务编程一般情况下我们在使用 51、AVR、STM32等单片机编程的时候都是在main函数里面用while(1)做一个大循环来完成所有的处理,即应用程序是一个无限的循环,循环中调用相应的函数完成所需的处理。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用到中断来完成一些功能操作。相对于多任务系统而言,这个就是单任务系统,也称作前后台系统,中断服务函数作为前台程序,大循环while(1)作为后台程序。

类似一下的做法:
void IRQHandler_fun()
{
    flag1 = 1;
}
int main (void)
{
    while(1)
    {
        if (1 = flag1)
        {
            func1();
            flag1 = 0;
        }
    }
}

这种做法在一般项目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这种程序结构的一个缺陷是它的前后台系统的实时性不强,前后台系统各个任务(应用程序)都是排队等着轮流执行,不管你这个程序现在有多紧急,没轮到你就只能等着!相当于所有任务(应用程序)的优先级都是一样的。在小项目中前后台系统简单,资源消耗也少,单片机处理起来还得心应手!但在稍微大一点的嵌入式应用中前后台系统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中就明显力不从心了。这时候就需要进行多任务处理了,就像一下的做法:
void first_task()
{
    while (1)
    {
        if(has_data())
            put_data();
    }
}
void second_task()
{
    while (1)
    {
        if(get_data())
            do_something();
    }
}

int main(void)
{
    create_task(first_task);
    create_task(second_task);
    start_task();
}

相信细心的朋友一眼就能发现,这种做法很明显的不一样就是每个任务函数中都有一个while (1)死循环,是不是我们只要在程序中多使用一些while (1)死循环就OK了呢?简单说可以这么认为吧,当然实际情况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那多任务编程是怎么实现程序功能的呢?多任务系统把一个大问题“分而治之”,把大任务划分成很多个小问题,逐步的把小任务解决掉,大任务也就随之解决了,这些任务是并发处理的。注意,并不是说同一时刻一起执行很多个任务,毕竟我们单片机项目都是使用单核芯片,任意时刻它也只能存在一个任务占用其内核,它是由于每个任务执行的时间很短,导致看起来像是同一时刻执行了很多个任务一样。
看了以上内容是不是感觉多任务编程非常的难?其实难肯定是难,但也没有那么难,因为现在有非常多开源多任务系统供我们选择,比如freeRTOS,RT-Thread,UC/OS等等,所以就不用我们自己从零写一个多任务系统了,使用时选择一个合适的系统进行移植就能减少很多工作量了。

以上是 系列芯片官方标准库函数中的部分片段代码。

上图中是freeRTOS中任务创建的函数,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些咋看都是很深奥的内容,所以这里也不需要你现在就掌握它,以后你有机会接触它们,现在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好了。现在总不至于哪天面试的时候被人问你一句你是否尝试过面向对象开发单片机程序时自己啥话都说不上来。

这是微软某个版本的某C源文件的某段源码,看起来很复杂吧,说实话这段代码我也没细看,细看也一时不可能看明白,只是刚好看到就这个就贴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网友:
长耗时阻塞主循环

网友A:
单片机编程思维,是一种将软件逻辑与物理现实紧密融合的思维。它要求你既是一个软件工程师,又是一个硬件工程师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的系统常需实时响应外部事件,需明确任务优先级,避免低优先级任务阻塞关键操作。

网友C:
优先使用全局变量或静态数组,避免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D:
ISR应仅处理紧急任务,复杂逻辑移至主循环。

网友E:
单片机常需处理多任务,但无操作系统时,用 “状态机” 拆分逻辑可避免复杂嵌套,提高可读性和可靠性。

网友F:
单片机编程思维需以模块化、分层设计为基础,结合离散化时间管理与多任务调度,核心是将复杂系统拆解为可控模块并高效协同。

网友G:
按外设或功能划分源文件与头文件

网友H:
提升复用性与可读性

网友I:
频繁访问的变量用 static存全局RAM,避免栈溢出。

网友J:
任何非即时完成的任务,都应该用状态机来管理。

网友F:
单片机编程思维的核心在于 “软硬件协同优化”和 “资源受限下的精准控制”。

网友K:
从“应用开发者”到“系统构建者”

网友L:
单片机资源远低于 PC,必须避免 “浪费式编程”。

网友C:
对所有可能出错的操作进行检查。函数返回值、传感器读数是否合理、通信校验是否通过。

网友M:
使用逻辑分析仪抓取信号时序,排查毛刺干扰

网友N:
传统while(1)大循环配合中断服务函数 存在实时性不足的问题,紧急任务可能因轮询延迟无法及时响应

网友O:
处理非紧急、可轮询的任务。比如扫描按键、刷新屏幕、处理状态机。它应该尽可能快地执行一圈。

网友P:
先掌握GPIO、定时器、UART等基础外设,再学习ADC、PWM、CAN等高级功能。

网友C:
写代码前必须明确 “操作的是哪个硬件模块,对应哪些寄存器,时序要求是什么”。

网友Q:
脱离硬件的代码是无效的,不考虑资源的代码是不可用的,忽略时序的代码是不可靠的,缺乏容错的代码是不安全的。

网友R:
遇到任何问题,第一反应不是去搜代码,而是去查阅芯片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S:
单片机系统通常是“一心多用”的,它的并发模型是 “主循环 + 中断”。

网友T:
C语言中的模拟实现

网友U:
用有限的资源构建实时、可靠、高效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V:
单片机的所有软件操作最终都要映射到硬件寄存器,脱离硬件谈编程就是 “空中楼阁”。

网友P:
检查指针有效性,避免空指针异常。

网友W:
状态机驱动的逻辑思维 是处理复杂流程、避免代码变成一坨“意大利面条”的终极武器。

网友X:
单片机的资源极其有限,你的每一个决策都要考虑成本。

网友Y:
减少循环次数,牺牲代码长度换取速度。

网友N:
单片机运行环境可能存在干扰,需通过软件设计减少异常影响,避免系统崩溃。

网友O:
定时器中断触发任务轮询,任务主动让出单片机

网友G:
“先懂硬件,再写软件”

网友S:
从寄存器到模块化

网友Z(2025-11-17):
定时器多功能化
一个定时器同时驱动PWM、产生ADC采样时钟、计数按键消抖。

网友AA:
单片机编程思维也一样,它决定了程序的效率,可读性和可移植性。

网友AB:
这是个人职业发展的阶段变化,从应用层到系统层面的跨越。

网友AC:
编程思维关注逻辑、算法与数据结构,先理解问题,再设计解决方案,编写代码实现。

网友AD:
编程前得搞清硬件模块、寄存器及时序要求,确保代码准确无误。

网友AE:
把程序模块分成管理外设和实现特定功能的文件,有助于提高代码的模块化和可维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