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控制新唐 3kW 图腾柱 PFC 参考方案的 MCU,其 A/D 转换时间和 PWM 精度分别是多少?

楼主(2025-10-17):
控制新唐 3kW 图腾柱 PFC 参考方案的 MCU,其 A/D 转换时间和 PWM精度分别是多少?

网友A:
控制新唐 3kW 图腾柱 PFC 参考方案的 MCU,其 A/D 转换时间通常为 1μs 以内,支持高速采样以响应电网快速变化;PWM 精度达 150ps,可精确控制开关器件导通时间,保证功率因数校正精度,满足高频开关场景下的精准调控需求。

网友B:
控制新唐 3kW 图腾柱 PFC 参考方案的是 KM1M7CF 系列 MCU。其 A/D 转换时间最小为 0.2 微秒,搭载三个 12 位 SAR ADC 通道。PWM 精度达 208ps,拥有 8 个高分辨率 PWM 单元共 16 通道,适配该方案对数字电源的高速反馈与精准控制需求

网友B:
控制新唐 3kW 图腾柱 PFC 参考方案的 MCU,其 A/D 转换时间通常低至 1.8μs,高速转换满足实时采样需求;PWM 精度可达 16 位,支持精确的开关控制,配合死区调节功能,确保 PFC 电路高效稳定运行,适配功率因数校正场景。

网友C:
新唐 3kW 图腾柱 PFC 参考方案常用 MCU(如 M480 系列),A/D 转换时间约 0.5-1μs(12 位精度时),支持高速同步采样;PWM 精度达 150ps 分辨率,开关频率可至 200kHz 以上,能精准控制功率管导通时序,保障 PFC 高效稳定运行。

网友D:
控制新唐 3kW 图腾柱 PFC 参考方案的 MCU,通常选用 M487 等高性能型号。其 A/D 转换时间短至 12 位模式下 0.5μs,高速采样可精准捕捉电网电压、电流信号;PWM 精度达 150ps 分辨率,支持高频精准控制,能实现图腾柱拓扑的高效软开关,保障 PFC 电路高功率因数和高能效运行。

网友E(2026-01-22):
新唐 3kW 图腾柱 PFC 参考方案主控为KM1M7CF 系列(Cortex-M7,160MHz):
A/D 转换时间:12 位 SAR ADC,最小 0.2μs / 通道(5Msps)
PWM 精度:高分辨率 PWM,分辨率 208ps(8 单元 / 16 通道),适配高频图腾柱 PFC 精准控制

网友F:
A/D 转换时间        最小 0.2μs(5Msps)        内置 3 个 12 位 SAR ADC 通道,支持高速同步采样,适配数字电源对反馈信号的快速采集需求

网友G:
新唐 3kW 图腾柱 PFC 参考方案常用 KM1M7CF/KM1M7AF 系列 MCU,其 A/D 转换时间最小为0.2μs(5Msps),PWM 分辨率达208ps,可满足 SiC/GaN 高速开关与精密控制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