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2L31 的 ReRAM Dual bank 支持什么功能,这对水务 RTU 的维护有何意义?

楼主(2025-10-17):
AMD, AN, M2, RT, ReRam, L3
M2L31 的 ReRAM Dualbank 支持什么功能,这对水务 RTU 的维护有何意义?

网友A:
M2L31 的 ReRAM Dual bank 支持双存储区独立操作,可同时进行数据读写与擦写,互不干扰。对水务 RTU 维护而言,能在不中断系统运行的情况下更新固件或备份数据,减少停机时间,保障水务监控连续性,提升设备维护效率与可靠性。

网友A:
M2L31 的 ReRAM Dual bank 支持双存储区独立运行,可同时进行数据读写与擦写操作,互不干扰。对水务 RTU 维护而言,能在系统不停机时更新固件或备份数据,减少维护停机时间,保障水务监控持续运行,提升设备维护效率与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