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分布式 BMS 拓扑的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楼主(2025-10-18):
新唐的分布式 BMS 拓扑的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网友A:
新唐的分布式 BMS 拓扑存在一些劣势,如成本较高,因需额外的 MCU 和通信模块。通信设计要求高,易受电磁干扰,导致数据传输不稳定,还可能出现网络延时,影响采集数据同步性。此外,部件增多使安装、调试与拆解步骤更复杂。

网友B:
新唐的分布式 BMS 拓扑的劣势主要体现在成本较高,需额外 MCU 和通信模块;通信设计要求高,易受电磁干扰,可能导致数据传输不稳定和网络延时,影响采集数据同步性;安装、调试与拆解步骤复杂,因部件增多。

网友C:
新唐分布式 BMS 拓扑的劣势主要有:一是硬件成本较高,因每个电池模组需独立从控单元,且线束复杂;二是通信易受干扰,复杂线束易受电磁干扰,影响数据准确性;三是维护难度大,各从控单元分散,故障排查和维修较为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