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6种常见电流检测电路设计方案

楼主(2025-10-19):
电流检测电路设计方案(一)

低端检流电路的检流电阻串联到地(图1),而高端检流电路的检流电阻是串联到高电压端(图2)。
两种方法各有特点:低端检流方式在地线回路中增加了额外的线绕电阻,高端检流方式则要处理较大的共模信号。

图1 所示的低端检流运放以地电平作为参考电平,检流电阻接在正相端。
运放的输入信号中的共模信号范围为:(GNDRSENSE*ILOAD)。
尽管低端检流电路比较简单,但有几种故障状态是低端检流电路检测不到的,这会使负载处于危险的情况,利用高端检流电路则可解决这些问题。

高端检流电路直接连到电源端,能够检测到后续回路的任何故障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特别适合于自动控制应用领域,因为在这些应用电路中通常采用机壳作为参考地。

电流检测电路设计方案(二)

传统的高端/低端检流方式有多种实现方案,绝大多数基于分立或半分立元件电路。高端检流电路通常需要用一个精密运放和一些精密电阻电容,最常用的高端检流电路采用差分运放做增益放大并将信号电平从高端移位到参考地(图3):

VO=IRS*RS;
R1=R2=R3=R4

该方案已广泛应用于实际系统中,但该电路存在三个主要缺点:

  • 1)输入电阻相对较低,等于R1;

  • 2)输入端的输入电阻一般有较大的误差值;

  • 3)要求电阻的匹配度要高,以保证可接受的CMRR.任何一个电阻产生1%变化就会使CMRR 降低到46dB;0.1%的变化使CMRR 达到66dB,0.01%的变化使CMRR 达到86dB.高端电流检测需要较高的测量技巧,这促进了高端检流集成电路的发展。而低端电流检测技术似乎并没有相应的进展。

电流检测电路设计方案(三)

采用集成差分运放实现高端电流检测

采用差分运放进行高端电流检测的电路更便于使用,因为近期推出了许多种集成电路解决方案。集成电路内部包括一个精密运放和匹配度很好的电阻,CMRR 高达105dB 左右。MAX4198/99 就是这样的产品,它的CMRR 为110dB,增益误差优于0.01%,而且采用小体积的8 引脚mMAX 封装。

专用高端检流电路内部包含了完成高端电流检测的所有功能单元,可在高达32V 的共模电压下检测高端电流,并提供与之成比例的、以地电平为参考点的电流输出。需要对电流做精确测量和控制的应用,如电源管理和电池充电控制,都适合采用这种方案。

MAXIM 的高端检流运放中所使用的检流电阻放置在电源的高端和被检测电路的电源输入端之间,检流电阻放在高端不给地线回路增加额外阻抗,这项技术提高了整个电路的性能并简化了布版要求。

MAXIM 推出了一系列双向或单向电流检测IC,有些双向电流检测IC 内置检流电阻,可检测流入或流出被检电路的电流大小并通过一个极性指示引脚显示电流方向。增益可调的电流检测IC、固定增益(+20V/V,+50V/V,或+100V/V)电流检测芯片或包括单双比较器的固定增益电流检测IC,都采用小体积封装,如SOT23,可满足对尺寸要求苛刻的应用。图4 是用MAX4173 构成的高端电流检测电路。

图中输出电压与检流电阻的关系式为:

Vo=RGD*(Iload*Rsense)/RG1)

上式可进一步简化为:

Vo=“Gain”RsenseIload;Gain= b*RGD/RG1

(*b 式中b 为镜像电流系数)
Gain 分别为:20(MAX4173T),50(MAX4173F),100(MAX4173H)。

通过以上计算公式可看出,CMRR 由内部集成检流电路的工艺决定(典型值>90dB),不再受外部电阻的影响。

采用集成检流电路有以下优点:

  • 1、器件的一致性好

  • 2、极好的温漂特性

  • 3、体积小

  • 4、低功耗

  • 5、使用方便

选择检流电阻的注意事项

检流电阻RSENSE 应根据以下几条原则进行选择:

  • 1、电压损耗:检流电阻阻值过大会引起电源电压以IR 的数值降低。为了减少电压损耗,应选用小阻值的检流电阻。

  • 2、精度:较大的检流电阻可以获得更高的小电流的测量精度。这是因为检流电阻上的电压越大,运放的失调电压和输入偏置电流的影响就相对越小。

  • 3、效率和功耗:当电流较大时,RSENSE 上的功耗I2R 就不能忽略。在考虑检流电阻和功耗时,需要注意这一点。如果允许检流电阻发热,则电阻阻值可大一些。

  • 4、电感:如果ISENSE 包含大量高频成分,则检流电阻的电感量要很小。线绕电阻的电感最大,金属膜电阻比较好。

  • 5、成本:如果合适的检流电阻的价格太高,则可采用另一种替代方案(图5)。它采用电路板的印制线作为检流电阻。由于印制板铜线“电阻”并不精确,电路里需要一个电位器调节满量程电流值。另外,铜线的温漂较大(大约为0.4%/℃),在宽温度范围下工作的系统需要考虑这一点。

电流检测电路设计方案(四)

可调节线性电流源(图6)是利用高端电流检测器构成的一个典型应用电,IC1 将R1 电流转换成相应比例的电压信号,控制稳压芯片IC2 产生一个稳定的输出电流,D/A 转换器可以提供IOUT 的数字控制。要达到12 BIT 精度(60mA 每LSB)的要求,可使用并行接口的MAX530 或串行接口的MAX531.10 BIT 精度(250mA 每LSB),则可使用并行接口的MAX503 或串行接口的MAX504.

电流检测电路设计方案(五)

基于51单片机的电压电流检测系统rpotues仿真

本设计采用AT89C51为主控芯片,外部采用ADC0804作为电压采集芯片,外部电压最高为10V,而ADC0804最高电压为+5V,所以模拟量连接入ADC芯片之前,首先用电阻分压,把待测电压分为原来的一半,这样所检测的电压就用0-10V变成了0-5V,符合ADC芯片的输入要求,在检测电压后,经过单片机处理后,在在原来的电压基础上乘以2则可以恢复以前的待测电压。

电压报警电路则由一路继电器和发光二极管,以及喇叭所组成。当ADC芯片所检测的电压超过一定的限制,则使特定的IO口变成低电平,导通PNP三极管,使继电器导通,发光LED和喇叭行成压降。产生报警。

由ADC芯片采集的电压值,和由电阻所变换计算出的电流值,在LCD上显示。

报警电压由两个按键所设定,当按键一按下则报警值加0.1V,当按键二按下则报警值减掉0.1V。

片机内部随时把采集电压和报警电压进行比较,当采集电压高过报警电压,则启动报警。

整体电路图

电流检测电路设计方案(六)

具有较宽共模输入范围的电流检测放大器。MAX44284电流检测放大器集高精度、宽输入共模范围于一体。您可以同时获得高精度、低功耗性能——具备Maxim一贯的简约设计风格。这款器件树立了检流放大器高精度、高灵活性的新标杆,具有优异的性价比,非常适合医疗、消费类电子、移动、通信或电机控制应用——需要高精度、设计简便的任何应用。

  • 优异的精度

  • 2µV输入失调电压,增益误差仅为0.05%

  • 极低的输入失调温度系数:50nV/°C

  • -0.1V至+36V宽输入共模范围

  • 低失调漂移和输入噪声

  • 提供关断控制,节省电池电量

网友A:
集成电流检测芯片

网友B:
基于电磁感应原理,通过互感线圈将大电流按比例转换为小电流,次级线圈串联电阻输出电压信号。

网友C:
利用霍尔效应,通过磁芯聚集被测电流产生的磁场,霍尔元件输出与电流成正比的电压。

网友D:
将分流电阻串联在电源和负载之间。通过一个差分放大器来测量电阻两端的压降。这个压降叠加在一个很高的共模电压之上。

网友E:
低端检流电路的检流电阻串联到地,而高端检流电路的检流电阻是串联到高电压端。

网友F:
利用霍尔元件检测电流产生的磁场,输出与电流成正比的电压信号。

网友G:
仪表放大器检测

网友H:
利用 “欧姆定律”,在被测回路中串联一个高精度小阻值电阻,通过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降反推电流。

网友I:
基于 “磁光效应”,激光通过置于磁场中的光纤时偏振方向发生旋转,旋转角度与电流产生的磁场成正比,通过检测偏振变化还原电流。

网友J:
高压交流大电流场景选电流互感器或罗氏线圈

网友K:
电流互感器 检测

网友L:
基于电磁感应原理。待测的交流导线作为初级“线圈”,穿过一个磁芯。磁芯上缠绕的次级线圈会感应出与初级电流成比例的交流电流。在次级线圈两端接一个“负载电阻”,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

网友I:
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大电流按比例转换为小电流或电压信号。

网友M:
通过运放放大采样电阻两端的微小电压差,提高检测灵敏度。

网友C:
分流电阻

网友N:
在精度、成本、隔离、功耗和响应速度之间进行权衡的艺术。

网友O:
低端分流电阻检测

网友P:
基于霍尔效应。电流流过导线会产生磁场,霍尔元件置于该磁场中,会产生一个与磁场强度成正比的微小电压。这个电压经过内部放大和补偿后输出。

网友Q:
电阻采样法

网友R:
高端/低端差分运放检测电路

网友L:
利用霍尔元件检测载流导体产生的磁场强度,输出电压信号反映电流大小。

网友S:
通过缠绕在非磁性骨架上的线圈(罗氏线圈)感应被测电流的变化率(di/dt),输出电压经积分电路还原电流信号。

网友T:
初级线圈串联在被测交流回路,次级线圈接采样电阻,经整流滤波后送 ADC。

网友U:
采用集成差分运放实现高端电流检测

网友D:
需隔离的交直流场景选霍尔传感器

网友V:
分流电阻串联在回路中,运放搭建同相 / 反相放大电路,输出电压送 ADC 采样。

网友A:
在电流路径中串联一个小阻值精密电阻(采样电阻),通过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降计算电流。

网友W:
“零成本”的集成化方案,主要用于过流保护。

网友X:
集成电流检测芯片法

网友Y:
利用高磁导率磁芯的饱和特性,被测电流产生的磁场使磁芯交替饱和,通过检测感应线圈的电压变化反推电流。

网友Z:
检流电阻串联到地

网友AA:
通过光耦将电流信号转换为光信号,再解调为电信号,实现电气隔离检测。

网友AB(2025-11-19):
根据电压损耗、精度、效率和功耗、电感、成本选择

网友H:
在负载的电流回路到地之间,串联一个低阻值、高精度的采样电阻。通过测量电阻两端的压降,来换算出电流值。由于一端接地,可以用单端放大器直接测量。

网友AC:
我注意到高端检流电路在自动控制应用中的优势,尤其是使用机壳作为参考地这一点

网友AD:
高端和低端差分运放检测电路主要看其输入阻抗、带宽和共模抑制比等指标。

网友AE:
1. 直流分流器法:通过低阻值电阻分流电流,测量电压。

2. 电流互感器法:利用互感器将大电流转换为小电流,便于测量。
3. 霍尔传感器法:通过霍尔效应测量磁感应强度,进而推算电流。
4. 电流传感器法:直接测量电流,具有线性好、精度高特点。
5. 集成电路法:利用电流检测专用芯片,如LTC2947,实现高精度测量。
6. 光电效应法:通过电流产生的磁场使光电传感器产生光电流,进而测量电流。

网友AF:
霍尔传感器适合用于交直流隔离环境,因为它不直接接触电流,可以安全测量。

网友AG:
在设计和应用单片机时,需要在精度、成本、隔离、功耗和响应速度这五个关键参数之间做出权衡,就像走钢丝,既要考虑每一步的稳健性,也要注意平衡与速度。

网友AH(2025-12-24):
图3中的差分运放方案看起来挺复杂的

网友AI:
集成差分运放的高端电流检测方案听起来很有前景,CMRR高达105dB,这对于提高测量精度非常有帮助。

网友AJ:
这是在说单片机设计中,需要在性能的多个方面做出折中。

网友AK:
分流电阻分压,运放提供增益,信号转换后供ADC采样。

网友AL:
霍尔传感器适用于需要隔离交直流信号的场合,因为它能检测磁场变化而不直接接触电路。

网友AM:
高端检流电路在自动控制里特别有用,用机壳当地线能提高准确性。

网友AG:
通过电阻上的电压降,能准确测量通过它的电流大小。

网友AN:
电流互感器和罗氏线圈在高电压大电流环境下都适用,区别在于互感器更常用于电能计量,罗氏线圈更多用于检测和保护。

网友AO:
霍尔元件感应磁场变电压,电压大小代表电流大小。

网友AP:
这种差分运放可以更精准地检测电流,减少干扰。

网友AQ:
设计单片机时,要在处理速度、功耗、成本和内存等性能参数之间找到平衡点。

网友AR(2026-01-25):
这个方案不用额外花钱,适合用来防止电流过大造成危险。

网友AS:
这是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用于减小电流大小,便于测量和保护。

网友AT:
这是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用于测量高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