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USB 2.0 FS 接口支持最多多少个可配置端点,缓存容量是多少?

楼主(2025-10-18):
新唐 USB 2.0 FS 接口支持最多多少个可配置端点,缓存容量是多少?

网友A:
新唐 USB 2.0 FS 接口最多支持 8 个可配置端点(含端点 0)。缓存容量方面,通常配备 256 字节的 USB 专用缓存,可灵活分配给各端点,满足不同数据传输需求,适用于多种 USB 外设应用场景,兼顾功能与资源利用效率。

网友B:
新唐 USB 2.0 FS 接口最多支持 8 个可配置端点,其中包含端点 0。其缓存容量为 256 字节,这是专用的 USB 缓存,可根据需要灵活分配给各个端点,以满足不同的数据传输需求,适用于多种 USB 外设应用场景。

网友C:
新唐 USB 2.0 FS 接口最多支持 8 个可配置端点(含控制端点 0)。缓存容量因型号而异,如 NUC123 系列总缓存为 512 字节,可灵活分配给各端点;部分型号总缓存达 1KB,能满足多端点同时数据传输需求,适配不同 USB 设备功能设计。

网友D:
可以看下M484SIDAE2U  资源丰富 供货稳定

网友E:
新唐 USB 2.0 FS 接口的可配置端点数量和缓存容量因具体型号而异。以 NUC123 系列为例,支持最多 8 个可配置端点(含控制端点 0),缓存总容量为 512 字节,可灵活分配给不同端点,满足低速数据传输需求,适用于通用 USB 外设场景。

网友F:
新唐 USB 2.0 FS 接口最多支持 25 个可配置端点(含端点 0)。其缓存容量为 1.5KB,这些缓存可灵活分配给各端点,以满足不同数据传输需求,适用于多种 USB 外设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