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icro® M2354 的待机掉电模式消耗电流和无 VBAT 状态下深度掉电模式耗电各是多少?

楼主(2025-10-19):
NuMicro® M2354 的待机掉电模式消耗电流和无 VBAT 状态下深度掉电模式耗电各是多少?

网友A:
没测过,这两种清空还不同吗

网友B:
无VBAT状态下的深度掉电模式,NuMicro® M2354的电流消耗会更低,一般在几微安培级别

网友C:
新唐 M2354 的待机掉电模式消耗电流小于 2 μA。在无 VBAT 状态下的深度掉电模式,其耗电仅 0.1 μA。这两种低功耗模式大幅降低了能耗,可有效延长电池供电设备的续航时间,满足物联网设备长时间运行的低功耗需求。

网友C:
新唐 M2354 的待机掉电模式消耗电流小于 2 μA。在无 VBAT 状态下的深度掉电模式中,其耗电仅 0.1 μA。这两种低功耗模式有效降低了系统能耗,可大幅延长电池寿命,满足物联网设备长时间运行的低功耗需求。

网友D:
新唐 M2354 的待机掉电模式消耗电流典型值为 1.5μA(3V 时);无 VBAT 状态下的深度掉电模式,耗电典型值低至 0.1μA(3V 时),此模式下仅保留部分关键电路供电,大幅降低功耗,适合对续航要求高的电池供电设备。

网友E:
M2354 待机掉电模式消耗电流约 1.5μA(典型值),此时保留部分外设与 RAM 数据;无 VBAT 状态下深度掉电模式耗电低至 0.5μA(典型值),仅维持关键寄存器等关键电路供电,具体值受温度等因素影响,详见手册

网友E:
新唐 M2354 的待机掉电模式消耗电流小于 2μA。无 VBAT 状态下的深度掉电模式耗电小于 0.1μA,而带 VBAT 的深度掉电模式若需保存 80 字节 RTC 缓存内容,耗电则小于 0.5μA,极低功耗可满足物联网设备长时间电池供电需求。

网友F(2025-11-19):
新唐 M2354 的待机掉电模式消耗电流小于 2μA,无 VBAT 状态下深度掉电模式耗电小于 0.1μA。若带 VBAT 的深度掉电模式且保留 RTC 缓存数据,耗电小于 0.5μA,低功耗特性适配物联网等需长期电池供电的场景。
3 篇资料

网友G(2026-02-10):
待机掉电模式:消耗电流小于2μA。

网友H:
在待机模式下,芯片关闭大部分功能模块,但保留 RTC(实时时钟)、外部中断等关键唤醒源,适合需要定时唤醒或响应外部事件的场景,如物联网设备的周期性数据采集。

网友I:
无 VBAT 状态下的深层掉电模式,耗电小于0.1μA。此模式为最低功耗状态

网友J:
深层掉电模式是几乎关闭所有电路,仅保留极少必要的寄存器数据,且无需后备电池(VBAT)供电,能最大限度降低长期闲置时的能耗,适配对续航要求极高的电池供电设备,如远程无线传感器节点。

网友K:
两种低功耗模式与 LDO/DC-DC 供电模式配合,形成了 M2354 完整的功耗管理体系,满足从休眠到高速运行的全场景能耗需求。

网友L:
具体没了解,但是感觉低功耗模式很强的

网友M:
你可以用开发板来跑一跑官方的例程,试一试的

网友N:
一般来说应该几个微安下吧

网友O:
这个不知道,不过建议楼主可以去官网或者手册上看一看

网友P:
问问FAE呗,这个他们很熟的

网友Q:
M2354 待机掉电模式(Standby PD)电流 **<2μA**;无 VBAT 深度掉电模式(Deep PD)电流 **<0.1μA**。前者保留部分状态,后者仅维持关键电路,适合超低功耗物联网设备长期待机。

网友R:
M2354 待机掉电模式电流 **<2μA**(典型约 1.5μA);无 VBAT 深度掉电模式耗电 **<0.1μA**。

网友S(2026-03-26):
M2354 待机掉电(SPD)电流 **<2μA**(典型约 1.5μA),保留 RAM 与部分外设。无 VBAT 深度掉电(DPD)电流 **<0.1μA**,仅维持关键寄存器,数据不保留。带 VBAT 并保存 80 字节 RTC 时,DPD 电流 **<0.5μA**。

网友T:
M2354 待机掉电模式(Standby)电流 **<2μA**(典型约 1.5μA),保留部分外设与 RAM;无 VBAT 的深度掉电模式(Deep Power‑down)耗电 **<0.1μA**,仅维持关键电路,数据不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