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2.5kW LLC 参考方案的输入电压范围和输出参数(电压、电流)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5-10-19):
新唐 2.5kW LLC 参考方案的输入电压范围和输出参数(电压、电流)分别是什么?

网友A:
是什么方案,你看方案里的说明啊

网友B:
新唐 2.5kW LLC 参考方案(以 CXAC85257 等芯片组成的方案为例),输入电压范围 180 - 265V AC;输出电压 24V±0.2V,负载调整率≤0.5%,对应负载电流 0 - 17A,过流>20A 触发打嗝模式。另有类似方案可通过电阻配置输出约 68.8V 电压、12.5A 电流,参数可按需定制。

网友C:
新唐 2.5kW LLC 参考方案输入线电压范围 180 - 260VAC,输入频率 47 - 64Hz。输出电压约 380VDC,经 Boost 电路后稳定到 385VDC。按 2.5kW 功率与 380VDC 输出算,理论输出电流约 6.58A,实际电流还受电路效率和负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