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L31 最高支持多大容量的 RAM,该配置主要为满足什么需求?

楼主(2025-10-19):
M2L31 最高支持多大容量的 RAM,该配置主要为满足什么需求?

网友A:
看数据手册上说的是多大

网友A:
512K和168K

网友B:
新唐 M2L31 最高支持 168KB 的 SRAM。该配置主要是为了满足高效能嵌入式计算的需求,能够为运行速度高达 72MHz 的 Arm Cortex-M23 核心提供充足的数据缓存和处理空间,支持复杂算法和实时任务处理,同时也有助于降低整体能耗。

网友B:
新唐 M2L31 最高支持 168KB 的 SRAM。该配置主要是为了满足低功耗高效能嵌入式计算的需求,能为 72MHz 的 Arm Cortex-M23 核心提供充足的数据缓存空间,支持快速读写操作,同时其部分低功耗 SRAM 设计也有助于进一步降低能耗。

网友C:
M2L31 最高支持168KB 的 SRAM。该配置主要是为了满足低功耗高效能嵌入式计算需求,能为 72MHz 的 Arm Cortex-M23 核心提供充足的数据缓存和处理空间,支持快速读写操作,助力复杂算法和实时任务处理,同时低功耗设计也有助于降低整体能耗。

网友D:
新唐 M2L31 最高支持168KB的 SRAM。该配置主要是为了满足低功耗高效能嵌入式计算需求。它能为 72MHz 的 Arm Cortex-M23 核心提供充足的数据缓存和处理空间,支持快速读写,助力复杂算法和实时任务处理,同时低功耗设计也有助于降低整体能耗。
3 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