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1ZGCAE 的 Flash 和 RAM 容量分别是多少?

楼主(2025-10-21):
M481ZGCAE 的 Flash 和 RAM 容量分别是多少?这芯片得多钱?好不好买?

网友A:
新唐M481ZGCAE的Flash 容量为 256 KB,RAM 容量为 128 KB。它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主频达 192 MHz。这样的存储配置使其能高效存储和运行程序,适用于对存储和性能有一定要求的应用场景,如毫米波雷达控制等。

网友B:
新唐 M481ZGCAE 的 Flash 容量为 256KB,RAM 容量为 128KB。该配置适配其 192MHz 的 Cortex-M4 内核,能满足毫米波雷达等场景中实时控制、数据存储与信号处理需求,搭配多路外设,兼顾性能与小体积,适配空间受限的嵌入式应用。

网友B:
新唐 M481ZGCAE 的 Flash 容量为 256KB,RAM 容量为 128KB。该配置搭配其 192MHz Cortex-M4 内核,能满足复杂算法运行、多任务处理及大量数据临时存储需求,适配毫米波雷达、工业控制等场景,同时兼顾性能与功耗平衡,支持丰富外设扩展。

网友C:
M481ZGCAE 的 Flash 容量为 512KB,RAM 容量为 128KB。该配置适用于中等复杂度嵌入式应用,可满足程序存储与数据处理需求,支持多任务运行及外设驱动程序存储,具体参数可参考新唐官方数据手册确认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