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USB 系列产品提供的最小封装类型是什么,尺寸是多少?

楼主(2025-10-21):
新唐 USB 系列产品提供的最小封装类型是什么,尺寸是多少?

网友A:
新唐 USB 系列产品提供的最小封装类型是QFN48,尺寸为5mm×5mm。这种封装具有较小的体积,能有效节省电路板空间,适用于对尺寸要求较为严苛的应用场景,如便携式电子设备中的 USB 接口控制等。

网友B:
新唐 USB 系列产品提供的最小封装为 QFN-16,尺寸 3mm×3mm。该封装引脚间距 0.4mm,适合空间受限的设计,如小型 USB 外设、便携设备等。其紧凑尺寸在保证 USB 功能完整的同时,满足高密度 PCB 布局需求,平衡性能与小型化设计。

网友C:
新唐 USB 系列产品提供的最小封装类型为QFN48(带焊盘)。该封装尺寸为 5 毫米 ×5 毫米,引脚间距 0.35 毫米,像其 M463 等 USB 相关系列单片机就提供该封装选择,适配对器件体积有严苛要求的物联网、工业控制等 USB 相关应用场景。

网友D:
新唐 USB 系列产品提供的最小封装类型是 QFN48。其尺寸为 5mm×5mm,管脚间距 0.35mm。

网友C:
新唐 USB 系列产品最小封装是 QFN33。比如部分 USB 相关的 M463 系列芯片就采用该封装,其尺寸为 5mm×5mm。另有 QFN48 封装(5mm×5mm)也较常用,而 QFN33 封装在部分型号中是该系列更小的封装选择,适配小型化电路设计。

网友E(2026-02-13):
N76E003AT20,应该就是QFN的吧,比较小的,但你要求是USB,这个系列好像不行啊

网友F:
M463、NUC1262 等中高端 USB 系列微控制器,多采用 QFN48 及以上尺寸封装,尺寸普遍在 5mm×5mm 及更大,均大于 QFN20 的规格。

网友G:
你可以看看N76系列的,QFN的体积小,而且还比较合适

网友H:
新唐的USB还体积小的不知道,你可以问问代理商或者FAE的

网友I:
新唐 USB 系列(含内置 USB 的 MCU)最小封装为QFN33,尺寸5mm×5mm(如 NUC121ZC2);另有QFN48(5mm×5mm) 为常用小封装。该封装适配小型化 USB 设备、穿戴、IoT,节省 PCB 面积、降低 BOM 与生产难度。

网友J:
新唐 USB 系列产品最小封装为TSSOP20,尺寸4.4mm×6.5mm(引脚间距 0.65mm)。部分型号还提供QFN20(3mm×3mm),为更小封装选择。

网友K:
QFN封装是新唐科技USB产品中最小的封装类型之一,尺寸因具体型号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