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一文读懂稳压二极管

楼主(2025-10-18):
稳压二极管,又叫齐纳二极管。利用PN结反向击穿状态,其电流可在很大范围内变化而电压基本不变的现象,制成的起稳压作用的二极管。
此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在这临界击穿点上,反向电阻降低到一个很小的数值,在这个低阻区中电流增加而电压则保持恒定,稳压二极管是根据击穿电压来分档的,因为这种特性,稳压管主要被作为稳压器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
稳压二极管可以串联起来以便在较高的电压上使用,通过串联就可获得更高的稳定电压
反向击穿:二极管是正向导通的,二极管两端加反向电压时,电子不能通过二极管,使得二极管相当于断路,但是这个断路取决于把二极管反向接时,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如果这个反向电压足够大,二极管就被击穿了,此时这个击穿的反向电压就叫反向击穿电压。
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的理性定义:外加反向电压超过某一数值时,反向电流会突然增大,这种现象称为电击穿。引起电击穿的临界电压称为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电击穿时二极管失去单向导电性。

(二)工作原理
稳压管也是一种晶体二极管,它是利用PN结的击穿区具有稳定电压的特性来工作的。稳压管在稳压设备和一些电子电路中获得广泛的应用。
把这种类型的二极管称为稳压管,以区别用在整流、检波和其他单向导电场合的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
稳压管反向击穿后,电流虽然在很大范围内变化,但稳压管两端的电压变化很小。
稳压管在电路中的选取跟电路有关,在电路中负载的电压为12V,我们选取的稳压管为12V,此时输入电压为24-25V为最合理状态,输入电压为稳压管额定电压的两倍左右时,稳压管属于深度击穿状态,所以两倍左右为最合理状态。
如果用15V电压,比额定电压高3V也是刚刚达到击穿标准,它的工作点比较接近于最小电流的工作点,因为动态电阻比较大这个时候的稳压效果就不好,对稳压管消耗比较大。
电弧抑制电路:在电感线圈上并联接入一个合适的稳压管,当线圈在导通状态下切断时,二极管就会吸收其电磁能释放的高压,所以当开关断开时,开关的电弧也就被消除了。这个电路应用在工业上比较多,如一些较大功率的电磁吸控制电路就需要使用到它。
稳压二极管的保护作用:例如一台电视的损坏临界值是300V,母线电压高于电器虽坏临界电压值时,通过稳压管不同信号的反馈马上启动关机电路来进行对电器的保护。

1b9ed9dd195400b0248a5dca7f74413c95167685.png@1192w.webp (三)注意事项1.由于二极管参数的离散性比较大,可将多只稳压二极管串联使用,不得并联使用。2.温度会影响半导体器件的性能,当环境温度超过50℃时,温度每升高1℃,应将最大耗散功率降低1%。3.在焊接稳压二极管时管脚必须在离管壳5mm以上处进行焊接,建议使用30W以下的电烙铁进行焊接。若使用40~75W电烙铁焊接时,焊接时间不宜过长尽量控制在十秒以内。4.为了使稳压二极管的电压温度系数得到补偿,可以将稳压二极管与硅二极管(包括硅稳压二极管)串联使用,所串的正向二极管不得超过三个,也可与特殊的温度补偿管串联使用。5.为了获得较低的稳定电压,可以选择适当的稳压二极管以相反极性方向串联,再加以适当的工作电流来获得。

网友A:
一文读懂稳压二极管

网友A:
稳压二极管是利用 PN 结反向击穿特性工作的半导体器件,反向电压达到击穿电压后,电流剧变而电压基本恒定。核心参数有稳定电压 Vz、最大稳定电流 Izmax 等。需反向串联限流电阻使用,避免过流烧毁。特点是体积小、成本低、稳压精度一般,适用于小电流、低精度稳压场景,如电路基准电压提供、简易电源稳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