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354 内建的 Flash Memory 和 SRAM 容量分别是多少?

楼主(2025-10-22):
M2354 内建的 FlashMemory 和 SRAM 容量分别是多少,这两项配置主要为实现什么功能服务?

网友A:
新唐 M2354 内建的Flash Memory 容量为 1024 KB,SRAM 容量为 256 KB。它基于 Arm Cortex-M23 内核,这样的存储配置使其能存储较大的程序代码,并快速处理数据,适用于对存储和性能有一定要求的物联网、智能电表等应用场景。

网友B:
新唐 M2354 内建 Flash Memory 容量为 1024KB,SRAM 容量为 256KB。该存储配置适配其 Cortex - M23 内核,可满足物联网场景中安全固件存储、实时数据缓存需求,支撑加密算法运行与多接口数据处理,适配各类低功耗嵌入式安全应用。

网友C:
新唐 M2354 内建 Flash Memory 容量为 1024KB,且为双区块架构,可支持安全空中固件升级;内建 SRAM 容量则是 256KB。该存储配置能满足其在智能电表、物联网等场景中对数据存储及韧体远程更新的需求。

网友D:
M2354 内建的 Flash Memory 容量为 256KB,SRAM 容量为 32KB。该存储配置能满足中等复杂度程序的存储及数据实时处理需求,适配物联网设备等对存储资源有一定要求的场景,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C:
NuMicro M2354 内建的 Flash Memory 容量最高为 512KB,SRAM 容量最高为 128KB。不同具体型号容量可能有差异,可提供充足存储空间用于程序存储与数据处理,满足物联网、工业控制等场景对存储资源的需求,具体参数以芯片手册为准。

网友C:
NuMicro M2354 的内建 Flash Memory 容量最高达 512KB,SRAM 容量最高为 128KB。不同具体型号的存储容量可能存在差异,可满足程序存储与数据处理需求,适配物联网、工业控制等场景,详细参数需参考对应芯片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