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2.5kW LLC 参考方案通过什么技术实现高能效,最大效率可达多少?

楼主(2025-10-22):
新唐 2.5kW LLC 参考方案通过什么技术实现高能效,最大效率可达多少?

网友A:
最大效率可以达到95%以上,这取决于具体的设计和负载条件

网友B:
新唐 2.5kW LLC 参考方案通过 LLC 谐振拓扑实现软开关,降低开关损耗,同时采用同步整流技术减少整流损耗。其主电路为 Boost+FBLLC 结构,主控芯片采用 Fairchild LLC 同步控制芯片,最大效率可达 95.6%。

网友C:
新唐 2.5kW LLC LLC 参考方案采用 LLC 谐振拓扑技术,结合同步整流和精准的变频控制,减少开关损耗与导通损耗,实现高能效。其最大效率可达 97% 以上,适配中小功率电源转换场景,兼顾高效与稳定性。

网友D:
新唐 2.5kW LLC 参考方案通过 LLC 谐振拓扑实现软开关技术(零电压开通、零电流关断)降低开关损耗,搭配 MCU 精准控制谐振频率与相位,优化磁性元件设计。最大效率可达 97% 以上,尤其在中高负载区间能效表现优异,适配高功率密度电源场景。

网友E:
公开资料中未明确新唐 2.5kW LLC 参考方案的专属能效技术与最大效率。参考行业同类 2.5kW LLC 方案及新唐电源相关设计逻辑,其大概率靠 LLC 谐振拓扑实现 ZVS 软开关降损耗,搭配 PFC 电路提功率因数,用 SiC 器件或同步整流减导通损耗;这类方案最大效率通常可达 97%-98% 左右,适配高功率电源场景。

网友D:
新唐 2.5kW LLC 参考方案靠 ZVS 软开关技术减少 MOS 管损耗,搭配优化的变压器绕组降低损耗,还优化 PCB 高频路径与散热设计。其最大效率达 92.3%,在 AC220V 输入时测得,且 180V - 265V 宽电压输入下效率波动小于 1%。

网友F:
新唐 2.5kW LLC 参考方案通过 LLC 谐振拓扑技术实现高能效,搭配精准的频率控制与同步整流设计,减少开关损耗。方案还优化了磁件选型与电路布局,降低寄生参数影响。其最大效率可达 97% 以上,适配服务器电源、工业电源等对能效要求较高的大功率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