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超低功耗水务 RTU 框图中,M2L31 可通过哪些通信接口实现数据传输?

楼主(2025-10-23):
在超低功耗水务 RTU 框图中,M2L31可通过哪些通信接口实现数据传输?

网友A:
M2L31 在超低功耗水务 RTU 中,可通过 UART(接 485/232 模块)、SPI(接无线模组如 LoRa)、I²C(扩展通信芯片)实现数据传输,还支持 GPIO 模拟通信接口,适配水表传感器、远程传输模块,满足低功耗场景下的数据采集与远传需求。

网友B:
M2L31 在超低功耗水务 RTU 中可通过这些通信接口传数据:支持 UART(接 485/232 模块)、SPI(连 LoRa/NB - IoT 模组)、I²C(接传感器或辅助芯片),还可能有 GPIO 模拟串口,适配各类水表 / 流量计,兼顾低功耗与多场景数据传输需求。

网友C(2026-03-31):
M2L31 在超低功耗水务 RTU 中,可通过以下接口实现数据传输:
有线串口:8×UART + 1×LPUART(含 RS232/485、LIN、IrDA),对接水表、流量计
短距无线:I²C/SPI/LPI²C/LPSPI,连接 LoRa/Bluetooth 模块
现场总线:2×CAN FD,用于工业水务网络
高速扩展:QSPI/EBI/USB 2.0 OTG,外接 4G/NB-IoT 模组

网友D:
M2L31 凭借多样通信接口适配超低功耗水务 RTU 框图:2 路 CAN-FD 接工业传感器与网关;8 组 UART+1 路 LPUART 连水表、流量计与数传电台;2 组 USB Type-C PD 3.0 用于本地调试与快充升级;4 组 I²C+4 路 SPI/I²S 扩展外设与存储;2 组 USCI 灵活复用。全接口覆盖有线、无线与本地运维,兼顾低功耗与高可靠。

网友E:
用于连接流量计、压力表、水质传感器等现场设备,是水务 RTU 最核心的采集接口。

网友F:
M2L31 在超低功耗水务 RTU 中,可通过以下接口实现数据传输:
有线串口:8×UART/LPUART(含RS232/RS485、LIN/SDI-12),对接流量计、水位计、水质传感器。
工业总线:2×CAN FD,支持Modbus/CANopen,适配水务管网、泵站组网。
低功耗无线:SPI/I2C外接LoRa、NB-IoT、4G模块,实现远程上报。
本地调试 / 配置:USB 2.0 Full-Speed + Type-C PD,支持参数配置与固件升级。
低功耗唤醒:LPUART/LP I2C支持深度休眠下的低功耗唤醒。

网友F:
M2L31 在超低功耗水务 RTU 中,通过CAN FD、2 路 USB 2.0(含 Type‑C PD 3.0)、8 路 UART/LPUART、4 路 I²C(含低功耗)、4 路 SPI/I²S(含低功耗)、QSPI实现数据传输。CAN FD用于水务总线与遥测终端联网;USB对接上位机 / 存储与供电;UART/I²C/SPI接传感器、Modbus 从站;QSPI扩展 Flash 存数据 / 固件,适配水务低功耗、长续航与多协议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