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科技电池电芯监控芯片(BM-IC)的两款型号分别支持多少通道的电池管理?

楼主(2025-10-23):
新唐科技电池电芯监控芯片(BM-IC)的两款型号分别支持多少通道的电池管理?

网友A:
具体型号的话,N76E003支持4通道,而N76E004支持12通道的电池管理。

网友B:
新唐科技电池电芯监控芯片(BM-IC)的两款型号为KA49701A和KA49702A,它们均支持 17 通道的电池管理。这两款芯片适用于 48V 型锂电池,可检测内部潜在故障,简化安全系统结构,提升锂电池安全性,适用于工业应用场景。

网友C:
KA49702   高边     KA49701A  低边  感兴趣 欢迎咨询  有参考资料

网友D:
新唐科技电池电芯监控芯片有多种型号,不同型号支持的通道数不同。其中,N76E003 支持 4 通道,N76E004 支持 12 通道。此外,用于 48V 型锂电池工业应用的 KA49701A 和 KA49702A 则支持 17 通道

网友E:
新唐科技电池电芯监控芯片有多种型号,其中 N76E003 支持 4 通道电池管理,N76E004 支持 12 通道。此外,新推出的 KA49701A 和 KA49702A 则支持 17 通道,可用于 48V 型锂电池工业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