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298N 、ZK-5AD

楼主(2025-10-17):
以下是 L298N 与 ZK-5AD 的核心引脚功能及对应关系的整理(注:因两者封装和设计理念不同,无完全一一对应的物理引脚,以下基于功能分类对比):

一、L298N 核心引脚功能
| 引脚编号 | 名称       | 功能描述                                                                 |
|--------------|----------------|-----------------------------------------------------------------------------|
| Vss          | 逻辑地         | 逻辑电路供电地                                                               |
| VS           | 逻辑电源       | 逻辑电路供电(4.5V~7V)                                                      |
| VSupply      | 电机电源输入+  | 电机驱动主电源(4.5V~46V)                                                   |
| GND          | 电机电源地     | 电机驱动回路地                                                               |
| IN1/IN2      | 输入信号       | 控制电机A的正反转(TTL电平)                                                  |
| ENABLE A     | 使能信号A      | 高电平启用电机A,低电平禁用                                                   |
| OUT1/OUT2    | 电机A输出      | H桥输出至电机A两端                                                           |
| IN3/IN4      | 输入信号       | 控制电机B的正反转(TTL电平)                                                  |
| ENABLE B     | 使能信号B      | 高电平启用电机B,低电平禁用                                                   |
| OUT3/OUT4    | 电机B输出      | H桥输出至电机B两端                                                           |
| SENSE A      | 电流检测       | 可选开漏输出,用于监测电机A电流                                               |
| SENSE B      | 电流检测       | 可选开漏输出,用于监测电机B电流                                               |

二、ZK-5AD 核心引脚功能
| 引脚编号 | 名称       | 功能描述                                                                 |
|--------------|----------------|-----------------------------------------------------------------------------|
| VCC          | 电源输入+      | 模块总电源(3.0V~14V)                                                       |
| GND          | 电源地         | 所有电路公共地                                                               |
| D0~D3        | 数字控制信号   | 4路数字输入(兼容单片机),控制电机转向/模式                              |
| MOTOR+/-     | 电机输出       | H桥输出至电机两端(单电机场景)                                              |
| PWM          | PWM调速输入    | 模拟量输入(2.2V~6.0V),调节电机转速                                       |
| RESET        | 复位信号       | 低电平有效,重置模块状态                                                     |
| IR_RX        | 无线接收端     | 连接433MHz无线接收模块(需外接天线)                                         |
| FAULT        | 故障输出       | 开漏输出,异常时拉低                                                       |
| NC           | 空脚           | 未连接                                                                      |

三、功能对应关系表
| 功能类别       | L298N 实现方式               | ZK-5AD 实现方式               | 关键差异                                                                 |
|--------------------|--------------------------------|----------------------------------|-----------------------------------------------------------------------------|
| 电源输入       | VSupply (4.5V~46V) + GND       | VCC (3.0V~14V) + GND              | ZK-5AD 电压范围更低,适合低压场景                                           |
| 逻辑控制       | IN1/IN2 + ENABLE A (TTL电平)    | D0~D3 (数字信号) + PWM (模拟)     | ZK-5AD 支持数字+模拟复合控制,灵活性更高                                   |
| 电机输出       | OUT1/OUT2 (双电机独立H桥)       | MOTOR+/- (单电机H桥)              | L298N 可同时驱动两台电机,ZK-5AD 专为单电机优化                             |
| 使能/调速      | ENABLE A (开关) + PWM占空比调速 | PWM (直接调速) + D0~D3模式选择    | ZK-5AD 集成调速功能,无需外部PWM                                            |
| 保护机制       | SENSE A/B (电流检测)            | FAULT (故障输出)                  | ZK-5AD 提供更明确的故障指示                                                 |
| 扩展功能       | 无                             | IR_RX (无线控制) + RESET          | ZK-5AD 支持无线遥控和复位功能                                               |

四、典型应用接线示例
L298N 驱动单电机
电源:VSupply → 电池正极,GND → 电池负极
控制:IN1=HIGH, IN2=LOW → 正转;IN1=LOW, IN2=HIGH → 反转
使能:ENABLE A = HIGH(持续运行)
调速:通过PWM信号控制IN1/IN2的占空比

ZK-5AD 驱动单电机
电源:VCC → 电池正极,GND → 电池负极
控制:D0=HIGH, D1=LOW → 正转;D0=LOW, D1=HIGH → 反转
调速:PWM输入(2.2V~6.0V)调节转速
无线控制:IR_RX连接433MHz接收模块,通过遥控器操作

五、注意事项
1. 电压范围:L298N 支持更高电机电压(≤46V),适合大功率场景;ZK-5AD 仅限低压(≤14V)。
2. 逻辑电平:L298N 需严格使用 TTL 电平(5V);ZK-5AD 兼容 2.2V~6.0V 宽范围。
3. 散热设计:L298N 高电压下发热较大,需加装散热片;ZK-5AD 低压场景发热较轻。
4. 无线功能:ZK-5AD 的 IR_RX 需配合专用遥控器,L298N 无此功能。

如需完整数据手册或具体型号的引脚图,建议参考厂商文档(如 STMicroelectronics 的 L298N 规格书、ZK-5AD 的产品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