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模块化编程和条件编译

楼主(2025-10-17):
1.模块化编程模块化编程就是把不同类型的函数放在不同的C文件中,并编写相应的.h头文件。这样一来,只需要在主函数C文件中包含.h头文件即可调用相应函数。
  • C文件里除了写各种函数之外,也可以写对寄存器的定义(sbit,sfr等)。在C文件中定义的变量并不能在其他C文件中调用。
  • .h头文件中不应包含任何实质性函数代码,它只是一个接口文件,里边只能写一些函数声明和接口变量。头文件格式通常如下:

头文件格式
  • 若想在不同c文件中使用同一变量,这两个c文件必须包含同一个头文件,在这一头文件中,需要用extern定义接口变量。然后,只需在一个c文件中再次定义这一变量,这两个c文件中就都可以调用这一变量了。
2.条件编译       引入了模块化编程,.h头文件就会变多。在c文件中,包含各种各样的头文件,如果这些头文件中有重复定义的部分,就会导致编译出错,此时就需要条件编译。

重复定义问题
     比如在简化变量定义的时候,常常会使用如下语句:

     上面的语句在每个头文件中都要用,这就会导致重复编译,我们使用条件编译就可以解决问题。

      条件编译作用还有很多,除了上述 #ifndef #define #endif 这样的用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用法。但其他用法还没怎么用到,等用到之后可能会再写。

网友A:
模块化编程和条件编译

网友B:
引入了模块化编程,.h头文件就会变多。在c文件中,包含各种各样的头文件,如果这些头文件中有重复定义的部分,就会导致编译出错,此时就需要条件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