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条件编译

楼主(2025-10-29):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希望程序的其中一部分代码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才进行编译,否则不参与编译(只有参与编译的代码最终才能被执行),这就是条件编译。一、基本用法1> 如果条件1成立,那么编译器就会把#if 与 #elif之间的code1代码编译进去(注意:是编译进去,不是执行,很平时用的if-else是不一样的)
2> 如果条件1不成立、条件2成立,那么编译器就会把#elif 与 #else之间的code2代码编译进去
3> 如果条件1、2都不成立,那么编译器就会把#else 与 #endif之间的code3编译进去
4> 注意,条件编译结束后,要在最后面加一个#endif,不然后果很严重(自己思考一下后果)
5> #if 和 #elif后面的条件一般是判断宏定义而不是判断变量,因为条件编译是在编译之前做的判断,宏定义也是编译之前定义的,而变量是在运行时才产生的、才有使用的意义

二、举个例子在第3行定义了一个宏MAX,当然在开发中这个MAX可能被定义在其他头文件中,现在只是为了方便演示,就写到main函数上面了。注意第7到第13行的条件编译语句。
由于MAX为11,所以#elif的条件成立,第10行代码将会被编译进去,其实编译预处理后的代码是这样的:
代码变得非常简洁,输出结果:

三、其他用法1.#if defined()和#if !defined()的用法
#if 和 #elif后面的条件不仅仅可以用来判断宏的值,还可以判断是否定义过某个宏。比如:
如果前面已经定义过MAX这个宏,就将code编译进去。它不会管MAX的值是多少,只要定义过MAX,条件就成立。
条件也可以取反:
如果前面没有定义过MAX这个宏,就将code编译进去。

2.#ifdef和#ifndef的使用
◆ #ifdef的使用和#if defined()的用法基本一致
如果前面已经定义过MAX这个宏,就将code编译进去。
◆ #ifndef又和#if !defined()的用法基本一致
如果前面没有定义过MAX这个宏,就将code编译进去。

网友A:
条件编译是指在编译之前,由预处理器根据指定的条件,决定哪些代码片段被包含在最终的编译流中,哪些被忽略。

网友B:
利用条件编译可快速切换调试信息输出与优化代码。

网友C:
定义宏的位置要清晰统一

网友D:
条件编译的判断条件应简洁明确,避免混合多个宏或运算符。

网友E:
条件编译的三种主要形式

网友F:
避免重复编译导致的资源浪费

网友G:
条件编译是告诉编译器,根据特定的条件(通常通过宏定义来设定)来选择性地编译某一部分代码。满足条件的代码块会被编译成机器指令,而不满足条件的代码块则会被编译器直接忽略,就像不存在一样。

网友H:
例子很直观,通过MAX宏的定义展示了条件编译的效果,有助于理解#if和#elif的用法。

网友G:
防止头文件重复包含:这是最常见的用途。

网友I:
利用条件编译可快速切换调试信息输出与优化代码

网友J:
开发阶段输出调试信息,发布时关闭以节省资源。

网友K:
条件编译虽然强大,但滥用会严重破坏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L:
if-else是在程序运行时根据变量值来决定执行哪段代码,所有代码都会被编译进单片机。而条件编译是在程序编译前就决定了哪些代码会参与编译。

网友M:
一个产品可能有“基础版”、“标准版”、“专业版”,通过条件编译可以生成不同功能的固件,有效控制Flash和RAM的占用。

网友N:
所有自定义的宏都加上项目或模块前缀

网友:
跨平台/多型号适配,在单片机开发中,不同型号或硬件配置可能需要差异化代码。

网友O:
用指令:
#define / #undef:定义或取消宏。
#ifdef / #ifndef / #endif:检查宏是否定义。
#if / #elif / #else:基于数值或表达式判断。
#error:编译时输出错误信息并终止。

网友P:
针对内存受限的单片机,条件编译可剔除未使用的代码段。

网友Q:
将硬件相关的寄存器操作封装为宏,并通过条件编译适配不同外设。

网友R:
条件编译的一个特殊但至关重要的应用,用于防止头文件被重复包含。

网友E:
条件编译最大的用武之地。你的代码可能需要运行在不同品牌或型号的单片机上。

网友S:
条件编译是一种通过预处理指令控制代码是否参与编译的技术,能够显著提升代码的可移植性、可维护性和调试效率。

网友T:
条件编译是解决“编译时”问题的利器,但不要用它来解决“运行时”的问题。

网友U:
大量的#ifdef嵌套会让代码变得支离破碎,难以阅读

网友V:
它不是在程序运行时做判断,而是在编译时就“裁剪”代码。

网友W:
避免宏定义冲突

网友X:
单片机项目常常需要适配不同的硬件版本或MCU型号。

网友Y:
合理运用条件编译可将单片机程序的可移植性和维护性提升到新的层次

网友Z:
宏名要能清晰地表达其用途

网友AA:
过度嵌套的条件编译会降低代码可维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