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不用外部晶振也可以正常用uart吗

楼主(2025-10-17):
找到一批NUC029SGE芯片,不知道这个不用外部晶振是不是也可以正常跑115200串口,以及I2C SPI。

网友A:
不过,内部RC振荡器的频率稳定性不如外部晶振,可能会影响通信质量。

网友B:
NUC029 不用外部晶振可以正常使用 UART。该系列内置 22.1184 MHz 高精度 RC 晶振,误差低至 ±1%(常温 5V)。可直接使用内部 RC 时钟为 UART 提供时钟源,支持高达 1 Mbps 的波特率。不过,其频率稳定性略逊于外部晶振,可能影响通信精度,适用于对精度要求不极高的场景。

网友C:
NUC029 不用外部晶振也可正常使用 UART。其内置高精度高速内部振荡器(HIRC),频率可选(如 16MHz),可作为 UART 时钟源。需在初始化时配置 UART 使用 HIRC,虽精度略低于外部晶振,但能满足多数场景需求,适合对成本或空间敏感的设计。

网友D(2025-11-17):
NUC029 不用外部晶振也能正常使用 UART。其内置高精度 IRC(内部 RC 振荡器),可作为 UART 时钟源,通过校准补偿频率偏差。需在初始化时配置 UART 时钟源自 IRC,虽精度略低于外部晶振,但能满足多数中低速通信场景,具体需根据波特率误差要求调整。

网友E:
NUC029 不用外部晶振也能正常使用 UART。其内置高精度 IRC(内部震荡器),可提供 UART 所需时钟,通过配置寄存器选择 IRC 作为 UART 时钟源,无需外部晶振即可实现串口通信,虽精度略低于外部晶振,但能满足多数低要求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