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不用外部晶振也可以准确使用串口115200波特率吧

楼主(2025-10-17):
准备做个东西,不知道要不要预留晶振焊盘。

如果可以正常跑串口115200,就不留了。

网友A:
PIC 单片机不用外部晶振时,若内置振荡器精度足够(如带校准的内部 RC 振荡器,误差≤1%),可准确使用 115200 波特率。需在配置字中选择高频内部振荡器,通过软件校准微调频率偏差。若振荡器误差大(如未校准 RC),波特率偏差可能超 5%,导致通信失败,此时需外部晶振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