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 如何使用capsense功能读取按键电容值-互电容篇

楼主(2025-10-17):
使用互电容按键时,我们需要知道每个互电容按键的电容值,以更好调试工作参数

首先在capsense configurator使能Self-test lilrary

之后我们只需要在正常的有触摸和tunner功能的程序上在initialize_capsense();
之后加上一句Cy_CapSense_RunSelfTest(CY_CAPSENSE_BIST_SNS_CAP_MASK | CY_CAPSENSE_BIST_ELTD_CAP_MASK, &cy_capsense_context);即可
正常进入capsense tunner,点击对应的互电容按键,可以看到TX电极和RX电极的电容值分别为Ctx =  10.2pF 和 Crx = 8.6pF,Cm = 1.5pF

因为互电容按键的电容值不能简单忽略电极本身的电容值,这里有一条公式,可以计算该互电容按键的真实电容值
Cs = Cm+[Ctx*Crx/(Ctx+Crx)] = 6.3pF

网友A:
一定要了解互电容按键的电容值,以更好调试工作参数

网友B:
英飞凌的产品非常广泛的

网友C:
使用capsense功能读取按键电容值

网友D:
过程容值的设置读取很重要

网友E:
使用互电容按键时,我们需要知道每个互电容按键的电容值,以更好调试工作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