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贴片机的概述、用途及优点解析

楼主(2025-10-17):
关于贴片机的概述、用途及优点解析

一、什么是贴片机
贴片机,又称“贴装机”、“表面贴装系统”(Surface Mount System),在生产线中,它配置在点胶机或丝网印刷机之后,是通过移动贴装头把表面贴装元器件准确地放置PCB焊盘上的一种备。贴片机种类分为手动和全自动两种。

二、贴片机的用途是什么
全自动贴片机是用来实现高速、高精度地全自动地贴放元器件的设备,是整个SMT生产中最关键、最复杂的设备。贴片机是SMT的生产线中的主要设备,贴片机已从早期的低速机械贴片机发展为高速光学对中贴片机,并向多功能、柔性连接模块化发展。

三、贴片机的优点有哪些
1、产品可靠性高,其抗振能力较强
SMT贴片加工采用的是片状型元器件,具有高的可靠性,其器件小巧且重量轻,所以抗振能力比较强,机器采用的是自动化生产,所以贴装可靠性强,一般不良焊点率小于万分之一,比通孔插元件波峰焊接技术要低一个数量级,更能够保证电子产品、元器件焊点缺陷率较低,现在将近有90%的电子产品采用SMT工艺。

2、高频特性良好,焊点缺陷率低
由于元器件贴装牢固,而且器件通常为无引线或短引线,从而降低了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的影响,提高了电路的高频特性,减少了电磁和射频干扰。采用SMC及SMD设计的电路最高频率达3GHz,而采用片式元件仅为500MHz,可缩短传输延迟时间,可用于时钟频率为以上16MHz以上的电路。若使用MCM技术,计算机工作站的高端时钟频率可达100MHz,由寄生电抗引起的附加功耗可降低2-3倍。

3、易于实现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
目前穿孔安装印制板要实现完全自动化,还需扩大40%原印制板面积,这样才能使自动插件的插装头将元件插入,否则没有足够的空间间隙,将碰坏零件。自动贴片机(SM421/SM411)采用真空嘴吸放元件,真空吸嘴小于元件外形,反而提高安装密度。事实上小元件及细间距QFP器科均采用自动贴片机进行生产,以实现全线自动化生产。

4、成本降低、费用减少
(1)印制板使用面积减小;
(2)由于频率特性提高,减少了电路调试费用;
(3)由于元器件体积小、重量轻,减少了包装、运输费用;
(4)印制板上钻孔的数量减少,节约返修费用;

网友A:
全自动贴片机是用来实现高速、高精度地全自动地贴放元器件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