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巧识滤波、稳压、比较、运放电路

楼主(2025-10-17):
1、滤波电路

元件特征:电容(C)、电感(L)、电阻(R)组合。

电路图特征:

低通滤波:电容并联在输出端,电感串联在输入端。

高通滤波:电容串联在输入端,电感并联在输出端。

带通滤波:LC串联或并联谐振电路。

带阻滤波:LC并联或串联谐振电路。

2、稳压电路

元件特征:稳压二极管、三端稳压器(如LM7805)、晶体管、电容。

电路图特征:

线性稳压:三端稳压器或晶体管与电阻、电容组合。

开关稳压:电感、二极管、开关管(MOSFET)和电容组合。

3、比较电路

元件特征:比较器芯片(如LM339)、电阻、电容。

电路图特征:

比较器输入端:两个输入引脚,一个参考电压,一个待比较信号。

输出端:通常为开漏输出或推挽输出。

4、运放电路

元件特征:运算放大器芯片(如LM741)、电阻、电容。

电路图特征:

反相放大:输入信号通过电阻连接到反相输入端,反馈电阻连接输出端和反相输入端。

同相放大:输入信号直接连接到同相输入端,反馈电阻连接输出端和反相输入端。

差分放大:两个输入信号分别连接到反相和同相输入端。

网友A:
还有专门测量这种的工具L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