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常用模块电路分析

楼主(2025-10-18):
1. RS232通讯电路
双路232通信电路:3线连接方式,对应的是母头,工作电压5V,可以使用MAX202或MAX232。

2. 三极管串口通讯
三极管串口通信:本电路是用三极管搭的,电路简单,成本低,但是问题,一般在低波特率下是非常好的。

3. 单路RS232通讯
单路232通信电路:三线方式,与上面的三级管搭的完全等效。

279380b010f833570aa7621d14abc40c669bcf2e.png@802w_366h.webp 4. USB转RS232USB转232电路:采用的是PL2303HX,价格便宜,稳定性还不错。

5. 复位电路
SP706S复位电路:带看门狗和手动复位,价格便宜(美信的贵很多),R4为调试用,调试完后焊接好R4。

f00b0fcd05b438f2bab603978433f033be9f216d.png@802w_366h.webp 6. SD卡模块电路SD卡模块电路(带锁):本电路与SD卡的封装有关,注意与封装对应。此电路可以通过端口控制SD卡的电源,比较完善,可以用于5V和3.3V。但是要注意,有些器件的使用,5V和3.3是不一样的。

7. LCM12864液晶显示电路
LCM12864液晶模块(ST7920):本电路是常见的12864电路,价格便宜,带中文字库。可以通过PSB端口的电平来设置其工作在串口模式还是并行模式,带背光控制功能。

9. 全双工RS485电路
全双工RS485电路(带保护功能):带有保护功能,全双工4线通信模式,适合远距离通信用。

10. 半双工RS485电路
RS485半双工通信模块:可以通过选择端口选择数据的传输方向,带保护功率。此模块只能工作在5V.

11. JTAG仿真接口
ARM JTAG仿真接口电路:比较完善,可以应用在常规的ARM芯片下,具有有自动下载功能,可以用JLINK或ULINK.

12. DC5V输出电路
5V电源模块: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如果用直插可以达到1.5A,如果用贴片的可以到达1A。

13. DC3.3V电源输出电路
3.3电源模块:可以到达800mA,价格非常便宜,也有相应的1.8/1.2的芯片,可以直接替换。

3641c98017d074a2c430ad9f74c617d4b8e6c6a7.jpg@802w_276h.webp 14. 常用开关电源电路

15. DS1302时钟电路
DS1302数字时钟:一款非常普及的时钟电路,好用,成本低。

网友A:
两个三极管的那种很多通信接口上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