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求助,桥式整流交流电流波形分析

楼主(2025-10-17):
供电为AC220市电。仿真软件我不会用,还是试了下,但仿真电流波形稳定不下来,折痕时有时无,峰值忽大忽小,正负波形不一致,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神帮我修改下附件。
想知道正确的波形有没有折痕,折痕是如何产生的,

xch
这个软件的运算精度很惨啊

楼主:
帖子传错了一张图,现补上。

网友A:
从两个角度分析:幅频特性、相频特性。

网友B:
这个电流跟你负载有关系,要设计负载电路,比如电感的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跟你负载有关系,要设计负载电路,比如电感的感值。

是不是我描述不清楚。
图1就是已设计的负载,并且也是实际的负载。没有其它元件。
这负载可以用于交流电网、ups等输出50Hz交流的电源设备。
关注点:
理想元件有没有折痕?
实际元件偏差对折痕有多大影响。
鉴于实际电流可达190A,实际接线的线路阻抗是如何影响折痕的。

网友C:
用TINA-TI 仿真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TINA-TI 仿真不行吗?

我看你图标的是非线性负载,如果按你的说法,如果是一个电阻,那就是线性负载,确实不应该出现折痕。你这个100毫欧电阻大了,改成0.5毫欧

网友C:
这是5mΩ结果。0m欧姆都能仿真。

网友C:
VF1 代表电流,1V = 1A

网友C:
展开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图标的是非线性负载,如果按你的说法,如果是一个电阻,那就是线性负载,确实不应该出现折痕。你这 ...

非常感谢你的仿真,你的反正结果和客户要求差不多。
非线性负载是整个电路构成非线性负载,不是单指R1。
这个设备是由Rs 整流  电容 负载电阻构成。用于测试用于交流电网、ups等输出50Hz交流的电源产品。

楼主:
因电流可达达到200A,对这个设备接线有要求。很有可能线路电阻会对波形与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TINA-TI 仿真不行吗?

所有电路仿真软件都不会用。这个也是临时学的。
这电路频率只有50Hz,仿真应该能还原实际情形。这设备可能对工艺、零件有要求,可以增加些虚拟电阻、电感等零件来还原实际情形。

网友D:
这都是正常啊,峰值附近从电网吸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有电路仿真软件都不会用。这个也是临时学的。
这电路频率只有50Hz,仿真应该能还原实际情形。这设备可 ...

TINA 好学

网友C:
串联一个 100μH 电感,脉冲峰值变小,与交流电峰值相比延时了一点。

网友C:
分析整流管功耗。在串联100uH 电感情况下,二极管平均功耗接近40W,峰值功耗570W.

串联电感值改成0后,二极管平均功耗急剧上升,达到 57 W,峰值功耗达到 1400 W

网友E:
都有的  无论单相还是三相,这种负载类型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