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 LiveBench 云端开发平台使用体验——IO-Link

楼主(2025-10-17):
[#申请原创#]

ST云平台实验室提供P-NUCLEO-IOM01M1 IO-Link Master测试平台,通过该平台无需搭建硬件即可体验ST的IO-Link解决方案。接下来介绍如何使用ST云平台实验室快速体验IO-Link应用。

1、连接远程实验室

通过ST 云平台实验室 IO-Link Master链接并登录账号,进入到IO-Link Master实验的主控界面。

实验平台界面主要分为左侧的实验指引界窗口,中间的主显示窗口以及右侧的窗口列表,窗口列表中包含不同的功能窗口,包括日志输出、套件实况、实验指南以及实验原理图。以下为云平台实验运行的硬件组成,由P-NUCLEO-IOM01M1实现IO-Link主站,P-NUCLEO-IOD01A1实现IO-Link从站,实现对湿度的监测、风机控制和伺服电机控制。

整个实验的的流程如下

2、配置IO-Link主站

在控制界面中全屏化控制界面,进入到TEConcept软件的控制界面

在控制界面中选择IO-Link Master开发板的通讯串口并连接。

3、建立IO-Link主站和IO-Link从站之间的连接

TEConcept应用程序连接到IO-Link主站后,选择从站的设备类型,连接到从站,完成IO-Link主从站之间的通讯。

4、使用TEConcept应用程序激活传感器

在IO-Link通讯控制界面,可以查看通讯的配置参数,并设置相应的从站的传感器使能参数以及Process Data传输的传感器数据类型。IO-Link工具的参数配置和数据读取功能如下所示。

以温湿度传感器为例,使能温湿度传感器数据的读取。

连接IO-Link设备后,将设置的变量写入到IO-Link从站中使其生效。

配置生效后既可以读取IO-Link的从站信息。

5、程序测试

完成IO-Link主从站的连接,接下来对IO-Link应用程序进行测试。首先是主从站之间的断连和重连,主从站在按照图中的断开和重连操作10次,都可以重新连接成功,主从站连接顺利。

通过修改IO-Link通讯的配置参数,可以使用IO-Link软件读取到IO-Link从站连接的不同传感器的信息。

通过应用窗口的Environment Control功能可以开启云实验室的加热器和雾化器,来改变温度和湿度,从而验证温度和湿度传感器的功能是否正常。

通过实际的操作,使用该功能可以达到改变温湿度的效果,同时IO-Link程序的采集效果如下。

同样地使用Motion Control功能可以控制云实验室中的电机运动,通过IO-Link从站采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据。

通过配置IO-Link软件采集加速度计的数据,同时使用Motion Control功能控制电机转动,采集运动过程中加速度计的数据。

陀螺仪的数据采集也采用一样的方法,效果如下。

6、总结

IO-Link平台的演示操作有实物的观察窗口,能直观的展示程序运行的效果。同时上位机的操作切换不同的传感器数据,通过绘图的方式展示传感器数据的变化,展示IO-Link主从站在工作场景中的数据传输。更重要的是,用户不需要使用任何硬件就可以体验远程操作,能更快地展示产品性能。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建议:

  • 在选择使能所有传感器后,发现使用Environment Control或者Motor Control功能时,会发生掉线的情况,重连大约需要5分钟左右;
  • IO Link的控制软件操作需要全屏操作,来回切换的体验不好。
  • 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据感觉不连续,采集的波形存在问题。

整体上来说是云实验平台是很好的展示方案,用户可以实际操作硬件,快速体验不同解决方案的效果。

网友A:
什么时候我能达到大佬的水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