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SiC MOSFET 并联电路中栅极杂散电感(Lg)不匹配导致的栅极电压差异

楼主(2025-10-18):
请问,谁有ST SiC MOSFET 并联电路中栅极杂散电感(Lg)不匹配导致的栅极电压差异及 PCB 布局优化方案

网友A:
我之前在做1200V的ST SiC并联时也碰到过类似现象,后来用差分探头看了下波形,确实是因为L_g差异导致Vgs不同步,结果开关不同步发热明显。

网友B:
我之前做过类似的OTA方案,建议AI模型文件加上差分更新机制,只传改动部分,比整包更新快很多,还能减轻MCU端的Flash压力。

网友C:
我们公司后来在PCB上加了独立的小栅电阻,并且靠近器件脚放,能有效均衡各个MOSFET的Vgs变化。

网友D:
我怀疑你那边可能是驱动板和功率板连接处引脚间距太远了,可以试着把驱动线改成同长度同走向的差分布线看看。

网友E:
其实用同一驱动源去带多个SiC不太理想,建议每个并联管都单独驱动,哪怕信号共用,也能缓解电压差。

网友F:
我测试的时候发现,如果关断太快,某个器件的寄生电感大一点,就容易出现Vgs过冲或延迟导通,这种小不匹配影响还挺大的。

网友G:
有个小技巧:在布局时让栅极和源极形成最小环路面积,同时把Kelvin源脚接回驱动地,这样可以减少L_g的不均衡。

网友H:
你可以用高速示波器同时测Vgs波形,看一下不同管子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差异,多半能直观看出哪个通道问题最大。

网友I:
我感觉ST的SiC对栅极寄生特别敏感,尤其在高dV/dt时,L_g稍微偏一点都会影响同步性,你可以试着放慢一下关断速度验证下。

网友J:
别忽略封装内部引脚的电感,有时候TO-247和SMD混用会造成天生不匹配,这个结构层面的问题靠PCB也难完全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