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HSO 在 FOC 控制中的适配逻辑

楼主(2025-10-18):
ST HSO 通过估算 PMSM 磁通量实现转子速度与角度检测的数学模型及在 FOC 控制中的适配逻辑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软件仿真之类的?

网友A:
我之前研究过HSO那部分,其实它核心逻辑是磁通观测器(High Speed Observer),通过定子电压方程反推转子磁链,实现无传感器估算。

网友B:
建议你先量一下各个驱动通道的回路电感,有时候布局对称但走线长度不同也会出问题,尤其是回流路径绕远的那种。

网友C:
我怀疑你要的是那部分的数学建模,实际上就是用Park变换下的Ud、Uq、电流Id、Iq、以及电机参数Rs、Ld、Lq来解ψd、ψq。

网友D:
我建议你先在ST Motor Profiler生成参数文件,里面会标注HSO适配区间,比如转速>1000rpm才切换到HSO模式。

网友E:
其实ST的HSO仿真可以在Motor Control Workbench里启用,只要勾选Sensorless+HSO选项,会自动生成Simulink模型接口。

网友F:
我试过对比HSO和SMO(滑模观测器)的表现,HSO在高速段响应更稳,特别是负载扰动时相位误差更小。

网友G:
调试时注意Vbus采样精度,因为HSO算法对母线电压的波动挺敏感,建议用硬件平均滤波。

网友H:
有个小技巧,先在低速阶段用反电动势法启动,等速度上来后切到HSO闭环,这样避免初始估算误差大。

网友I:
ST官方文档里提过,HSO其实有个自适应参数调整模块,会动态修正Rs和Ld/Lq差异,这点比传统Observer强。

网友J:
如果要仿真,我推荐用ST的MC SDK结合Motor Control Pilot工具,可以实时观察估算角度和真实角度误差,非常直观。

网友K:
核心逻辑是磁通观测器

网友L:
ST的HSO仿真在Motor Control Workbench里也能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