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STM32WLE5 系列 LoRa 在智能电表场景中的能耗优化

楼主(2025-10-19):
STM32WLE5 系列 LoRaRX 电流(4.82mA)与唤醒时间(5µs)在智能电表场景中,还可以怎样进行能耗优化

网友A:
我之前在电表项目里也用过WLE5,这个4.8mA其实已经挺低了,但可以通过Duty Cycle优化,比如延长接收间隔或启用Class B的时间同步策略。

网友B:
你试过用CubeMX生成I2C配置吗?我建议先保证能正常扫描到Si4703的地址(一般是0x10),再移植控制逻辑。

网友C:
我试过关掉ADC和LPTIM再进入Stop2模式,唤醒再收LoRa包,整体平均电流能压到几十微安。

网友D:
其实主要能省的是待机阶段,RX阶段能耗不多,重点是减少无效监听和空包等待,这个逻辑层优化空间挺大。

网友E:
我怀疑你现在的唤醒延时还没调到最优,CubeWL里的低功耗配置有几个隐藏参数,像SMPS和DCDC模式的切换也会影响瞬时电流。

网友F:
我建议测试不同PA_BOOST配置,因为有些应用没必要开最大输出功率,发射能省一大截。

网友G:
有个技巧可以试下:利用RTC定时唤醒而不是外部中断,能减少不必要的MCU唤醒抖动,对电表这种周期性上报特别合适。

网友H: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发现LoRa驱动里有个LPTIM时钟源没关,导致RX前后台都保持在高频,白白浪费功耗。

网友I:
如果要极限省电,可以用间歇唤醒+信道监听机制(CAD),只在检测到信号特征时进入真正的接收状态。

网友J:
其实ST官方也有推荐方案,用Radio Wake-Up Timer配合Stop模式运行,在LoRa定期接收任务中平均功耗能降到十几微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