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 系列 NFC 无线充电方案的 Static 与 Negotiated 模式切换一般怎么做?

楼主(2025-10-19):
ST25 系列 NFC 无线充电方案的 Static 与 Negotiated 模式切换逻辑及适用的设备类型有哪些?

网友A:
我记得ST25的Static模式主要是固定功率输出的场景,比如小功率耳机盒或穿戴设备,不需要实时协商,逻辑相对简单。

网友B:
Negotiated模式则会在充电初期和接收端通信,协商最佳功率等级,这种适合可变负载,比如智能表或带电池管理芯片的终端。

网友C:
我试过ST25R3916搭配STWLC38的方案,切换逻辑其实由接收端启动,如果检测到对方支持协议协商,就会进入Negotiated流程。

网友D:
有个细节要注意,Static模式下的FOD(异物检测)比较弱,如果是金属环境建议还是用Negotiated模式,会更安全。

网友E:
我怀疑切换条件主要是看接收端是否响应了PPPS(Power Parameter Packet),没有响应就默认Static模式。

网友F:
我建议调试时用他们的演示板,可以通过NFC Cockpit看握手过程的日志,这样能清楚看到模式切换点。

网友G:
之前有人踩坑是因为供电路径没稳,导致协商中断,系统又自动退回Static模式,看起来像“没切成功”。

网友H:
我感觉两种模式其实可以并存设计,比如耳机盒默认Static,但接上带电池管理的底座时自动Negotiated,逻辑上更灵活。

网友I:
Static模式启动更快,但功率受限;Negotiated模式虽然慢点,但能动态匹配效率高的点,看你项目需求取舍吧。

网友J:
如果是做量产设备,建议优先用Negotiated模式测试,因为ST官方在后续固件里更偏向这个方向在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