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STM32Cube.AI v9.0 版本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2025-10-20):
STM32Cube.AI v9.0 版本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A:
我刚升级到v9.0不久,感觉最大的变化是模型转换效率提升了,尤其是CNN类网络,代码生成速度快了将近一倍。

网友B:
听说v9.0开始支持更多AI框架导入,像PyTorch直接ONNX的兼容性比以前好多了,不用再手动改节点名称,省心多了。

网友C:
我怀疑这版重点优化了内存映射策略,因为我跑同一个模型RAM占用下降了不少,之前在G4上都差点爆栈。

网友D:
如果是用F7或者H7系列的话,这版本对DSP加速器的利用率更高了,我试了个语音识别demo,延迟少了几十毫秒。

网友E:
我建议升级前先备份一下原来的Cube项目,因为v9.0生成的代码结构略有调整,老项目直接覆盖容易出错。

网友F:
v9.0好像开始集成了新的Profiling工具,可以在生成时直接看到运算量分布,对优化模型结构挺有帮助。

网友G: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它新增的动态量化支持,这样在推理时能自动切换精度,省了不少手工优化的功夫。

网友H:
不过说实话,UI部分还是没太大变化,该卡的时候照样卡,尤其加载大模型时还得等半天。

网友I:
我测试下来,对STM32U5系列支持挺完善的,算是第一次能稳定跑AI demo,不再出现莫名其妙的中断冲突了。

网友J:
总的来说,v9.0的重点更偏实用优化,不是花哨功能更新,适合想在量产产品里真正用AI推理的开发者。

网友K:
v9.0开始支持更多AI框架导入,像PyTorch直接ONNX的兼容性比以前更好

网友L:
我最喜欢的是它新增的动态量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