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 系列 NFC 在 Thread 网络设备调试中的参数配置与固件升级实现流程

楼主(2025-10-20):
请问,关于ST25 系列 NFC 在 Thread 网络设备调试中的参数配置与固件升级实现流程是什么?

网友A:
利用 NFC 触发设备进入升级模式,或传递升级服务器地址、固件版本等元数据,配合 OTA 升级流程。

网友B:
我之前在做Thread设备调试的时候用过ST25DV,主要是通过NFC读取配置参数挺方便的,不过要注意NDEF区的长度限制,不然容易写不全数据。

网友C:
其实固件升级部分挺关键的,我当时是把升级包分片写入EEPROM再由主控合并更新的,用NFC直写太慢,不太实用。

网友D:
建议先确认你用的是ST25R还是ST25DV系列,两者在I²C通信和能量采集部分有区别,影响调试稳定性。

网友E:
我试过用ST25DV搭配STM32WB跑Thread协议栈,调试时要特别注意I²C时序,不然NFC和主控之间会有握手延迟。

网友F:
Thread网络里参数同步最好别全靠NFC写入,可以先用NFC写初始参数,再让设备通过Thread广播更新,省得反复刷。

网友G:
我怀疑楼主遇到的问题可能在NFC中断触发那块,建议看看GPO引脚配置对不对,那个引脚没配置好固件升级会卡。

网友H:
要是只是为了简化调试流程,可以考虑用ST的NFC Tap App,直接配合ST25DV调参数比自己写脚本方便太多。

网友I:
我以前踩过坑,升级时要确保Thread协议栈那边先进入安全模式,否则升级中断会导致NFC卡在半刷状态。

网友J:
其实可以尝试让NFC当成bootloader入口,通过NDEF传入启动命令和校验值,Thread节点收到后再拉取完整固件。

网友K:
我觉得ST25系列最大的优势就是调试阶段免插线,要是能和Matter协议一起玩,整个智能家居配置流程就更丝滑了。

网友L:
先确认你用的是ST25R还是ST25DV系列,两者在I²C通信和能量采集部分有区别

网友M:
NFC 在 Thread 网络设备调试中的参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