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STM32WL3 系列 4.2µA 常开唤醒射频在资产跟踪设备中实现低功耗唤醒的技术细节

楼主(2025-10-20):
STM32WL3 系列 4.2µA 常开唤醒射频在资产跟踪设备中实现低功耗唤醒的技术细节是什么?

网友A:
我之前看过 WL3 的资料,它的常开唤醒射频其实是靠独立的 RF 子系统运行的,MCU 主核休眠时 RF 模块还能监听特定信号,4.2µA 就能维持,挺厉害的。

网友B:
据我测试,这个低功耗模式的关键是内部的 LPUART 和 RTC 要一起优化,否则功耗会比官方数据高一倍左右,尤其是调试口没关的时候。

网友C:
我怀疑楼主说的这个“常开唤醒”其实用到了 RX sniff 模式,类似 LoRa 节点那种低占空比侦听,只在固定周期唤醒主 MCU。

网友D:
如果是资产跟踪应用,建议搭配 ST 的 I-CUBE-WL 软件包,里面有低功耗唤醒 demo,能看到寄存器层面怎么配置 RF 唤醒中断。

网友E:
我试过让 WL33KC 工作在 3.3V 电源下,射频唤醒功耗能做到 4~5µA,但电池老化或温度低时会稍微偏高一点。

网友F:
有个小坑要注意,WL3 的唤醒延迟比官方手册略长一点,大概在 2~3ms,所以如果你做实时定位要考虑这个延时。

网友G:
其实 ST 这个设计挺像 Semtech SX1262 的低功耗侦听机制,只不过 WL3 把它集成到芯片里了,不用外部唤醒电路,硬件简洁很多。

网友H:
我建议先用 ST 的 PWR_Modes 示例测一下各模式下的电流,再在射频唤醒里叠加看差异,很多人测试数据不准是因为测量点接错了。

网友I:
我之前也想把 WL3 用在蓝牙标签替代方案上,结果发现它射频唤醒信号可定制性强,但功耗优化要靠手动关掉某些内部 LDO。

网友J: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实物里测过长期待机电流?我用 CR2032 测了一个月,掉电曲线挺稳的,说明 ST 的低功耗模块确实做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