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有关于ST25TVxxxC 系列标签的增强式 NDEF功能及在奢侈品溯源中的应用案例么?

楼主(2025-10-21):
tv, ST, AN, xx
有ST25TVxxxC 系列标签的增强式 NDEF(ANDEF)功能及在奢侈品溯源中的应用案例么?

网友A:
我之前测试过 ST25TV16KC 的 ANDEF 功能,确实比普通 NDEF 灵活很多,可以动态更新部分字段,不用重写整个数据块,挺适合做溯源那种防伪场景。

网友B:
ANDEF 其实就是增强版的 NDEF,可以加密或绑定设备信息。我之前在做化妆品防伪标签时用过,结合手机读取挺方便的,就是要注意数据更新次数有限。

网友C:
奢侈品溯源那块我见过一家法国品牌在用 ST25TV512C,他们把 ANDEF 和云端追踪平台结合,每次扫描都会生成一次溯源记录,还能判断是不是重复扫描。

网友D:
我感觉 ST25TVxxxC 系列最大的优势就是支持能量采集,贴在皮包金属扣那种位置还能稳定工作,不容易受金属干扰,挺适合奢侈品行业。

网友E:
有朋友试过配 ST 的 TagXplorer 工具没?我用它写 ANDEF 记录的时候发现更新速度有点慢,怀疑是区块保护设置太多导致的。

网友F:
建议你看看 ST 的 AN5274 应用笔记,里面讲了 ANDEF 在溯源和防伪里的结构定义和流程,尤其是签名和随机数机制那部分,挺关键的。

网友G:
我之前想用 ST25TV02KC 做一个鞋类防伪项目,结果发现容量不太够,后来换了 64KC 才能放下完整的加密记录和图片索引。

网友H:
你要是真想在溯源里用,可以考虑结合 NFC 认证机制,比如用 UID 加签名的方式做一次性防伪验证,比单纯的 ANDEF 数据安全多了。

网友I:
其实奢侈品溯源不光是芯片问题,重点是云端配套系统,ST25TVxxxC 提供的动态签名只是一个基础,后面那套数据库才是核心。

网友J:
我倒是挺想知道 ANDEF 在 iPhone 上的兼容性,之前用安卓机测试都没问题,但 iOS 好像不能直接识别自定义类型的记录,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