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STM32的Model Zoo 中人体活动识别模型的训练脚本与部署代码适配流程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5-10-21):
STM32的Model Zoo 中人体活动识别模型的训练脚本与部署代码适配流程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我看过 Model Zoo 的那个人体活动识别例程,训练脚本其实是基于 PyTorch 的,最后导出成 ONNX,再用 ST 的 AI Importer 转成 .tflite 或 Cube.AI 格式。整体流程还挺顺畅。

网友B:
部署部分用的 X-CUBE-AI 工具自动生成推理代码,移植到 Nucleo 或 SensorTile 上就能直接跑。主要要注意输入数据格式,通常是三轴加速度的滑动窗口数据。

网友C:
我建议先在 PC 上用提供的 Python 脚本复现训练过程,把模型在验证集上跑通,再导出。直接拿 ST 提供的权重也行,但数据集要一致才准。

网友D:
训练脚本默认用了 HAR 数据集(Human Activity Recognition),但你也能换成自己的传感器数据,只要格式一致。改 CSV 读取和预处理部分就行。

网友E:
我怀疑很多人训练失败其实是归一化没对齐,模型在部署时输入范围是 -1 到 1,不统一的话结果会乱跳。

网友F:
在部署端,Cube.AI 会自动生成推理函数 ai_run(),你只要喂入 float 数据数组就行,代码逻辑挺干净的,可以嵌入主循环里实时判断。

网友G:
我测试时发现模型量化成 int8 后,推理速度几乎快一倍,但动作切换的灵敏度略降,这点要看你是追求速度还是精度。

网友H:
还有个坑是内存占用,尤其在 F4 或 L4 上,最好提前用 Cube.AI Analyzer 估算 RAM 消耗,否则跑大模型容易 stack overflow。

网友I:
如果只是想体验整个流程,可以用官方提供的 “Activity Recognition” demo,它已经包括训练脚本、模型和部署代码,对新手特别友好。

网友J:
其实整个流程总结一下就是:Python 训练 → ONNX 转换 → Cube.AI 导入 → 代码生成 → 设备端推理。中间只要输入输出对齐,几乎没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