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 STM32G474 内部 DAC 与快速比较器在滞环电流控制中实现电流阈值检测的调试需要注意

楼主(2025-10-21):
ST STM32G474 内部 DAC与快速比较器(COMP1/COMP2)在滞环电流控制中实现电流阈值检测的调试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我之前在 G474 上做过电流滞环控制,DAC 输出的参考电压最好加上 RC 滤波,不然噪声会让比较器误触发,尤其是在 PWM 高频的时候。

网友B:
注意比较器的迟滞电压(Hysteresis)设置,默认是关的,建议打开一点,大概 20mV 左右,这样能避免抖动导致的频繁翻转。

网友C:
我怀疑你要是用内部 DAC 给 COMP 提阈值,记得检查 DAC 更新速度,不能在比较器频繁采样时同步更新,会引起瞬态误判。

网友D:
建议调试时先把电流信号通过示波器和 COMP 输出一起看,确认阈值翻转点和期望一致,不然有时候内部延迟会比你想的多几十纳秒。

网友E:
我试过用 COMP + DAC 控电流,发现 DAC 输出模式选 buffer disable 会更快,输出延迟低一点,对高频滞环控制有帮助。

网友F:
另外要注意输入通道的共模范围,尤其是电流采样放大后电平,如果超过比较器输入限制,上下限判断都会错。

网友G:
我建议先用软件模拟滞环控制逻辑(比如用 ADC 判断),确认逻辑正确后再切换到 COMP + DAC 硬件实现,方便排错。

网友H:
如果你开了高速模式(COMPx->CSR 的 COMPx_HYST bits),要同步调整采样电阻值,防止振荡,这块在 ST 的 AN5338 里有提到。

网友I:
我测试时发现内部 DAC 输出偏差大概有 ±10mV,做电流限幅时要留一定余量,不然会出现“卡限”状态。

网友J:
有时候 COMP 输出抖动不是阈值问题,而是死区时间设置不当,电流反向时 COMP 来不及复位。可以在 PWM 死区调小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