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R300 与 ST25R200/3916B 在 LPCD 检测距离上的性能对比

楼主(2025-10-21):
ST25R300 与ST25R200/3916B 在 LPCD 检测距离上的性能对比(如 Typ-A 卡 1.7 倍于ST25R3916B)如何?

网友A:
我之前用过 ST25R3916B,LPCD 距离确实偏短,大概 3~4cm 就到极限了。后来换成 ST25R300,在同样线圈下能到 5cm 左右,灵敏度确实高一点。

网友B:
其实影响检测距离的不光是芯片,天线 Q 值和匹配网络也挺关键的。即便是 ST25R300,如果线圈参数没调好,实际提升也就一两成。

网友C:
我怀疑官方宣传的 1.7 倍距离是实验条件下的结果,比如在理想的线圈、固定温度和屏蔽环境下测的。实测环境杂一点,差距会明显缩小。

网友D:
你可以试下在 LPCD 模式下调节参考幅度阈值(AGC_REF),我之前发现不同阈值对检测灵敏度影响挺大,有时候能多出将近 1cm。

网友E:
ST25R300 的模拟前端是新架构,对低信号幅度检测更敏感,所以低功耗下的唤醒距离会比 3916 稍好。不过代价是噪声敏感度也上去了。

网友F:
我用 ST25R200 做门禁测试时,LPCD 稳定性还可以,但距离真的一般。要是想远一点,可以考虑用多匝线圈和更低的基频,但得牺牲反应速度。

网友G:
如果项目里对误触发特别敏感,我建议还是保守点用 3916B,它的阈值比较稳,不容易误报。ST25R300 虽然远,但容易被金属干扰触发。

网友H:
有个小技巧:在 LPCD 唤醒后马上复测一次场强确认,可以避免 ST25R300 误触发,这样距离还能保持长,但误报率会下降不少。

网友I:
我之前看 ST 的应用笔记 AN5590,里面有提到 ST25R300 的 LPCD 采用改进的幅值差分算法,比 3916B 的电容采样灵敏一些。可以参考那里面的对比图。

网友J:
如果你只是想做卡检测而不是识别,建议直接测能否可靠唤醒 MCU,而不是单看距离。毕竟有时候“检测到”但唤醒信号太弱也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