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STM32Cube.AI 开发者云远程使用 STM32 开发板进行性能验证准确吗?

楼主(2025-10-21):
STM32Cube.AI 开发者云远程使用 STM32 开发板进行性能验证准确吗?

网友A:
我之前在STM32Cube.AI开发者云上测过几次,结果和我自己实板测试的差不多,误差大概在5%以内,算挺准的了。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研究 WBA55 的 Audio 特性,感觉 CIS/CIG 更偏向点对点的低延迟语音场景,比如耳机和手机之间,而 BIS/BIG 更像是广播式的共享音频,用在多设备同步播放比较合适。

网友C:
我觉得要看具体应用,比如耳机通话肯定用 CIS,广播场景比如多个音箱就用 BIG。ST 提供的 BLE Audio 示例里,CIG 配置参数挺多,稍微不对就连不上。

网友D:
建议试下 ST 官方的 CubeWB Audio 示例,里头有配置 BIS/BIG 的 demo,可以直接跑,改参数看看延迟和丢包率的区别挺明显。

网友E:
我当时踩过坑,BIS 在嘈杂环境下同步会飘,后来调了 PA 功率和帧间间隔才稳一点。WBA55 的射频部分还挺强的。

网友F:
我一般的套路是先用 CubeMX 把硬件配置好,再导进 IDE 写逻辑部分,最后用 Programmer 烧进去测试,这样改动清晰,不容易乱。

网友G:
如果你只是想测试 BLE 5.4 Audio 的带宽,建议先用 BIS 模式,因为不需要配对流程,调试更快,但延迟没法做到耳机要求那么低。

网友H:
调侃一下,CubeMX 就像“设计师”,IDE 是“工人”,Programmer 是“验收员”,三者配合得好,U3 的项目基本顺着跑。

网友I:
有时候调试 FreeRTOS 的时候,CubeIDE 的 RTOS 视图真好用,能直接看到任务堆栈,配合 CubeMX 自动生成的配置挺方便的。

网友J:
有人注意到没?U3 的 HAL 库在 CubeMX 生成后要配合 CMSIS 驱动版本,不然 USB 或 SPI 容易出奇怪 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