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边缘 AI 在电弧故障检测中使用 NanoEdge AI/STM32Cube.AI 如何设计?

楼主(2025-10-22):
请问,边缘 AI 在电弧故障检测中使用NanoEdge AI/STM32Cube.AI 如何设计?

网友A:
我之前看过ST官方的NanoEdge AI例程,电弧检测其实属于异常检测场景。可以先采集电流波形数据,用NanoEdge Studio训练个模型,再导出库到STM32上跑。

网友B:
建议先搞清楚采样频率和信号带宽,电弧的特征多在高频段。如果采样率太低,AI模型再好也分不出来。

网友C:
我试过用L4系列加NanoEdge做振动检测,推理速度还行。你做电弧检测的话可能要选F7或H7,算力更稳。

网友D:
其实NanoEdge Studio里有个“electric signature”模板,用来做设备异常检测挺合适的,换成电弧信号也能参考。

网友E:
你要注意STM32Cube.AI生成的模型一般都比较大,Flash和RAM占用不少。设计时要提前预留资源,否则编译就爆。

网友F:
如果要做在线学习或者模型更新,NanoEdge更灵活一些,能在现场边运行边更新参数。

网友G:
其实你也能用STM32的串口模拟命令行界面,输入一个值比如“inv 0x57”,MCU计算后返回结果到LCD或串口。

网友H:
要是只是验证算法对不对,可以先在Python里写个GF(2⁸)的逆运算,再把结果和MCU输出比对一遍。

网友I:
我做过类似项目,用矩阵运算法算GF逆,结果在F4上只要几微秒一个,很适合展示算法原理。

网友A:
还有个小技巧:在Cube.AI分析报告里看Flash和RAM占用,那部分云端显示非常准,本地生成结果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