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P32

楼主(2025-10-17):
, vscode, vi, ce, VS, SC
我用vscode烧录ESP32显示success后,D2.4.12引脚都试过了,但是LED都不亮,但我改成vin的时候就可以亮,我确定我的代码是没问题的,自己想玩玩,也不知道去问谁了,希望有大神能帮帮

楼主:
难道说vscode上显示success后,并不意味芯片里就有程序了吗,还要怎么做呀

网友A:
把你代码分享出来压缩包,还有ESP32的型号,我有块Arduino ESP32,准备做遥控 两轮自平衡机器人,一起研究。

牛哇,我是想做个遥控小车试试,已经解决了,感谢感谢大佬

网友B:
我怎么没有看懂呢?

第一次问没描述清楚hh,感谢感谢

网友C:
改成VIN是什么意思
是供电吗,那说明没供电啊。

我原来是D2供电,已经搞清楚了hhh感谢

网友D:
论坛的很多网友都可以帮助你。不过前提是你得把问题描述清楚,毕竟不是线下看着实物交流

好的好的,第一次搞不太了解,感谢!

网友E:
可以看下LED规格,包括需要的最低电压,驱动电流,我怀疑是数字脚的输出驱动能力不够,导致无法点亮LED灯。

我原本两个LED串联不亮,改成一个后就亮了,是这个啥子驱动电流的问题吗,哦对了,改成一个LED和一个160欧的也亮了

网友F:
先看demo程序,我按demo试了一下,应该是18、19脚,没有问题。
最近我也是闲来无事,自己买了个玩玩

网友G:
怎么证明你的代码时正确的?
你定义了那个输出。

楼主:

谢谢大家,我确实没有说清楚,我前天又试了一下,发现改用一个LED就可以亮,我原来是两个LED二极管串联,问了豆包应该是电流大小要在范围内,感谢大家!

再次感谢各位,我原本以为这个论坛不会有人回复QAQ,所以没看了,今天翻到了来看一眼才发现有

网友A:
你用过Arduinon  uno和Arduino ESP吗?两者引脚用区别,你是如何吧Uno代码移植到ESP上的?如何调试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确实没有说清楚,我前天又试了一下,发现改用一个LED就可以亮,我原来是两个LED二极管串联, ...

那毫无疑问,就是驱动电流不够点亮两颗LED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过Arduinon  uno和Arduino ESP吗?两者引脚用区别,你是如何吧Uno代码移植到ESP上的?如何调试的? ...

不好意思我不太了解,目前只看过ESP32,从b站边看了点视频边实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太了解,目前只看过ESP32,从b站边看了点视频边实践的

可以的,我还在摸索,Arduino Uno 自平衡车,论坛博客的代码调试烧录后,驱动器没反应,搁置了5天了,

网友A:
vin,D2都是什么?

网友A:
分享下源码压缩包?